转自高手“abclee”3米以上滑翔机

楼主(2013-10-31):
先解释下为什么是3米以上,对于3米以下滑翔机参数的设定即使不太准确飞行中差异并不太明显,但3米以上机机不做精细调校会非常明显,参数的不准确会让飞机不按照你预想的轨迹飞行,飞行姿态也变得不流畅,相同飞机不同设定飞行姿态差异巨大。

设定前先唠叨下舵机安装,没办法,安装的不好是没办法做精细调校的。首先确保俩边对称的舵角安装必须完全一样。然后检查舵机、舵机连杆、舵机臂开孔等安装后有无虚位,有一点点虚位安装后舵面就会有很大虚位,不好调了,不行就换。之后舵机加电回中,90度安装舵机臂。上好舵机用胶带固定舵面位置后上舵机连杆,一定要确保俩边舵面一样的时候舵机臂角度一致,切记,舵机连杆长度不重要,重要的是舵机臂角度,只有角度相同才能保证俩边舵面动作的一致。

接收机连线
1. 左副翼
2. 右副翼
3. 水平尾翼或左V尾
4. 垂直尾翼或右V尾
5. 左襟翼
6. 右襟翼
7. 空闲
8. 电机

一、系统预设(遥控器贴纸为滑翔机贴纸的名称)
1. Type Sel.:选择GLID滑翔机模式
2. Wing Type:选择是否V尾(不是V-TAIL:INH)和双襟翼(双襟翼选择FLAP:GRAR)
3. Device SEL:SPEED:FMOD SW,LAUNCH:INH,AUX2:SPOI ST INH,AUX3:SPOI ST MOTO
4. 设置电机保护开关为AUX2杆,刹车时关闭电机动作。进MOTO SYS  改SW SEL: AND,点黑AUX2 SW的2和BTFL SW的0
5. 设置蝴蝶杀混控。进BREAK SYS,break spoi +100% START FPRN +120% POS FLAP -50%(这些参数都是暂定值,以后再调)进SW SEL点黑BTFL SW 0。进第二页油门拉最小改OUT:50
6. 设置油门混控。进PROG.MIX1,选MOTO>ELEV,进SW SEL点黑BTFL SW 0(刹车时混控失效)油门推到顶改POS0 +:+20%(暂定值)
这里说一下油门混控,这个必须有,而且需要飞行后逐步调整。有些飞机采用调整电机安装角以下拉和右拉角抵消动力飞行时的方向偏移,这样做也可以但不是最佳,真飞机也没有这样干的,原因是电机拉力方向和飞机飞行方向不一致时会使飞机空气阻力增加,降低动力效率。采用混控后电机拉力方向完全可以与机翼气动方向一致,以最小迎风面拉起,依靠混控尾翼调整偏移。
预设完成,电机保护开关由AUX2杆控制,飞行模式由F.MOD杆控制,刹车由BTFLY杆控制,刹车大小和油门大小共用油门杆。(个人习惯,不习惯可以改)

二、基本设定
1. 测试各舵面是否反舵,如果反进REVERSE SW调整相应通道。同时调整副翼舵机和襟翼舵机舵向一致
2. 舵机中立点:开巡航模式,进SUB TRIM,将机翼各舵面调平
3. 动作量调整:进TRAV ADJ,按照厂家参数调整各舵面最大行程。各厂家给出的参数参考值并不一致,主要是副翼数据,如果给出的向上和向下量一样或向上小于向下,这种是错误的,要自己计算,向上最大值要加上速度模式向上的量,向下最大值要减去速度模式的量(也可先按照厂家参数调好,最后调副翼差动)。这也就是传说中的副翼差动问题,原因很简单,速度模式是机翼的0升力模式,这时才是舵面真正的中立点,舵面在速度模式的基础上向上多少和向下多少才具有相同舵效,这些在小飞机上基本感觉不到,但是在3米以上飞机特别是热气流机感觉明显,你打左舵机头会向右,等飞机向左倾斜后机头才会向左转向,转弯变得很蠢。做好了副翼差动就会有明显改善,但大飞机还是需要做垂尾混控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热气流模式下副翼动作起点不一样。
4. 飞行模式襟翼设定:进FLAP RATE,分别开热气流和速度模式,右手食指位的LEV杆推到顶,调整三种模式的UP值,测量舵面为厂家提供参数。这样各模式下由LEV杆控制舵面大小,这在热气流飞行中很实用。
5. 飞行模式副翼和平尾设定:进FLAPERON M第二页,分别切换热气流和速度模式,调整副翼和尾翼为厂家参数,建议副翼下放和上提位置与襟翼打平或小于襟翼舵量,有些厂家给的参数副翼比襟翼动作量都大,很容易翼尖失速,实在没法理解。

三、精细调校
1. 动作量(D/R & EXP)和副翼差动(DIFFEREN)调整:这两项是相互关联的,动了其中一项另一项也要相应调整。由于飞机在三种不同模式下飞行速度不同,舵效也会不同,所以要调整动作量以便有更好的手感,我一般是热气流模式100%,巡航模式60%,速度模式50%作为初始设定(指的是测量值的百分比,不是控参数),首飞后根据情况再调,调整好动作量后再调整副翼差动,无论测量基准点是哪算法依然是以速度模式为副翼中立点(也就是说,假如所有模式动作量都是100%,虽然各模式副翼基准点已经变化,但舵面最高位置和最低位置都不能变)。举个例子,热气流模式下副翼已经向下,但向下动作也只能到厂家参数的最低点,而向上动作要到达厂家参数的最高点就要比向下的动作量大,这就要靠调整动作量和副翼差动的数值来实现,而巡航模式和速度模式都没有达到100%动作量,所以向上和向下数值就要按照厂家参数点的动作量百分比测量。实际飞行后还要调整动作量,调整顺手后下来继续重新测量调整副翼差动。
2. 副翼方向舵混控(AILE>RUDD):一般初始设定我习惯热气流70%,巡航50%,速度0,飞后看转弯姿态再细调。山坡机建议不要用这个,完全靠手感凭技术飞吧,哈哈。
3. 调整蝴蝶杀舵面到厂家参数(BRAKE SYS),蝴蝶杀只能在热气流模式下开启,其他模式下的参数都会有变化,不要开。飞行后要测试蝴蝶杀的平尾补偿,保证刹车开大开小时飞机都能平稳飞行,实在不行还得调整平尾补偿曲线。(落地前一定要适当关小或关闭蝴蝶杀啊,否则襟翼舵机坏了可别怪我)
4. 调整舵量限制(LIMIT ADJ):作用是防止舵量过大后损坏舵机,比如蝴蝶杀后再打方向副翼很容易过载。
5. 其他混控等根据飞机特点调整,不说了。
6. 首飞:首飞必须有助手,首飞前跟助手说清楚SUB TRIM的平尾设定方法、蝴蝶杀尾翼补偿设定方法、油门混控设定方法,飞行过程中自己口述参数调整方向由助手调整。不建议使用微调,因为微调会影响当前模式下所有参数的设定值,实在没办法使用了微调,落地后也要重新测量,微调回位SUB TRIM补偿。先以巡航模式飞行,助手配合调整好SUB的平尾,能够正常滑行后再调整其他。

想到哪写到哪,不一定对,有问题欢迎提出来。

Demon由于厂家没有给出设定参数,我把首飞参数写一下,方便大家参考和改良。

重心40%

巡航模式
襟翼0
副翼0
平尾 最大动作量处离地面90.5mm

速度模式
襟翼 上3mm(翼根测量)
副翼 与襟翼平行
平尾 上0.5mm

热气流模式
襟翼 下10mm
副翼 与襟翼平行
平尾 下0.5mm

动作量
副翼 上33 下27
平尾 上10 下10
垂尾 左/右 20

蝴蝶杀
襟翼 下60度
副翼 上30mm
平尾补偿 +45(遥控器参数)

网友:
目前没有玩过超过2米的滑翔机

网友:
大机爽啊

网友:
也是玩不起大的

网友:
看不懂,还是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