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楼主(2013-10-31):
上一架飞机

飞丢的那架

飞丢了     抓紧开工下一架   正好咱们论坛开张     发个帖子记录一下

楼主:
先开个头   慢慢更新  。。。。。。。。

楼主:
飞机设计翼展1米2 机长1米1   翼弦320  机翼30倍EPP热切割    机身木质框架   5MM   EPP蒙皮   估计起飞重量950克以下   动力2814足够了

楼主:
临摹出自己喜欢的机型

画好平尾 算好垂尾偏转角度 定型

以前热切好的机翼 过程很多 就不重复了

翼根蒙一层2MM的轻木加强 大孔是对插机翼的插孔 小控是拧螺丝的 里面有反抓螺母 ...

翼尖埋上两片木片 以后上小翼用

网友:
老手做机驾轻就熟,这手工,绝对配服。

网友:
继续水,哈哈,拿积分,顺便帮顶,不谢

网友:
飞丢了?好可惜

网友:
顶你 快装起来吧

网友(2013-12-20):
3D机为什么能飞丢了呢?不解

网友:
这翅膀```那取消```销魂的不行!我喜欢那种感觉,是切出来的吗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飞翔的橡皮筋 4889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飞翔的橡皮筋 8169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飞翔的橡皮筋 4026

楼主:
终于忙完了   可以没事做飞机了   今天把机身骨架完成了一下    切割好的机身隔框和机身主梁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liutaiying 6305        粘接隔框和主梁    要用直角尺随时测量着   随时修正   细节决定成败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liutaiying 9617          机身隔框和主梁粘接好后  各个角都要用直角尺量一下   让这架飞机从骨子里好飞      因为机身主梁是用的3MM的轻木板    有一点点软   不要紧   像做板机一样沿着边缘粘上一层碳纤片就好了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liutaiying 5668       粘贴完成了   是不是感觉不错  机头主体就算完成了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liutaiying 2526       下好机尾梁料   用整块板自己裁   要多宽裁多宽  方便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liutaiying 2620          粘机身后半部分要找个平整的地方   我在电视柜上粘的  呵呵   要保证绝对的和前半部分平直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liutaiying 2656     粘好下面后   以下面为参照  粘好上面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liutaiying 7005        最后面先临时粘上个小棍撑一下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liutaiying 1608       切割出平尾的安装部分   粘接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liutaiying 4365        机头和机尾的连接部分做暴力3D时受力很大   为了安全   补强一下   用碳片嵌入木头里    强度应该不错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liutaiying 7854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liutaiying 2857       机尾如果只用这样一条木片贯穿的话   是不是太单薄了   再没一个外缘上衬上一条4X4的桐木条    强度就相当OK了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liutaiying 9887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liutaiying 2425        然后在机尾上做几个小隔框   以加强机尾强度     依照经验   机尾两个隔框足矣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liutaiying 7812       机尾做完隔框后    机尾覆碳纤片   然后看看从机头到机尾直不直    不直要及时修正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liutaiying 7067             还是可以的   挺直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liutaiying 8183       称一下机身主体的重量     才37克   很理想的重量    看来1米2翼展的3D机   起飞重量1000克   很容易实现     当然  这上面还差舵机架    电池架   起落架固定座    对插机翼结构   估计机身骨架完成最多60克吧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liutaiying 8876              放上电机看看拉力线如何    还可以!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liutaiying 123         今天到此结束吧    一下午的成果    呵呵    这次买了很多种502胶水   想试验下哪种粘木头最好用   结果显示   这个502粘木头和EPP相当理想   固化速度很快   给大家推荐一下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发个帖,飞了,开张,论坛,咱们 作者:liutaiying 7997                  收工了     明天继续

网友:
这个过程是很不错的,哈哈哈哈,喜欢喜欢,时不时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忙完了   可以没事做飞机了   今天把机身骨架完成了一下    切割好的机身隔框和机身主梁       粘接隔 ...

很详细的制作过程    持续期待

网友A:
另外问一下楼主   这是个什么机型啊?  看着怎么不像3d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你的结果哈,我最希望看见制作过程了,对新手帮助太大了

感谢您的支持   不定时更新   欢迎常来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问一下楼主   这是个什么机型啊?  看着怎么不像3d机呢!

这只是飞机的骨架哦    离完工还有一段距离呢   欢迎常来看看

楼主:
继续  继续   今天的成果       先把昨天完成的电机座后面加强一下   这样才安心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1588   然后切割电池架    电池架上要留下绑扎带的孔    否则暴力3D飞行时电池会晃动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5383        电池架背面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6288        然后是垂尾舵机固定座   因为垂尾舵机要仿照大型飞机那样的拉线方式   所以  舵机放到中部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3742       舵机架背面   上螺丝的地方要加强上两块木片  这样不容易滑丝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8375         然后电池架和舵机架覆盖一层EPP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4336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1731            完成的样子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3141          然后制作起落架固定座   这次用的是碳纤的起落架   需要两个螺丝固定    起落架部分最好用层板制作   能抗住暴力降落的冲击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823      然后中间要塞上一个加强隔框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5001      完成的样子    边边角角最好用木片再贴一层   这样强度比较好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4379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2176       放上起落架看看    还行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838

楼主:
今天先更新这些   希望大家多多回帖   鼓励一下   哈哈     晚安!

楼主:
继续  继续    先切割出机翼对插结构的木板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1368       组装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8870        然后粘到机身上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2349     碳管的两头要用棉线缠一下   以防止开裂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8582      对插机翼的碳管插进去试试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3907      还行     横平竖直的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9048      机翼这样子插入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1170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8639         插到根部的效果   还不错   严丝合缝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616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448      机身里面要用尼龙螺丝固定    这种结构很可靠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4718      拧到底部    机翼和机身处结合的很严实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4428    然后是平尾舵机支架     因为垂尾的舵机要用拉线结构移到了机身中部    所以机尾只有一个舵机孔了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3304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8402      放到草图上   给机尾后部制作两个撑杆   要不这里是垂尾的受力点    暴力动作中变形就不好了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1962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6151       机头的样子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8446      机身骨架基本完成了    看看这性感的裸体    等明天穿上衣服后就看不到了  呵呵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9397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5142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5625

楼主:
哎   看来大家对这个飞机不是很感兴趣啊      自己自言自语吧     全当把论坛当个网盘了    留下一点回忆

网友: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kooguo 2231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kooguo 2603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kooguo 6262 顶顶顶

网友:
我也要做一架自己的飞机```看了毒我

网友:
论坛的速度很是问题啊。。。。图片半天出不来!

网友:
图片比较多,没有一 定的网速,会卡卡,

楼主:
制作机身和舵面的时候手机坏了   所以没留下图片   直接来成品吧    大家一看也能明白    舵面要用10毫米的EPP    我用了两片5MM的粘接     两面都要用碳纤片加强   上下两面的碳纤片粘合后一定要互相交错   这样强度才能达到最大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2427       机翼用12MM的碳管贯穿加强   强度足够   机翼对插的那头一定要用线多缠几圈    以防止暴力动作时裂开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7382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2980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8922     碳管插进去之后   上502  顺着切机翼加强孔的缝滴502粘好    粘好后把缝隙用EPP填充   滴502粘好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3041     全机喷漆   用的三合自喷漆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7552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2679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9247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8073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1062    机身开好座舱罩    前面是销子   后面是磁铁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1897 飞了一年的30E丢了   开工下一架   记录一下。。。。。。  作者:liutaiying 3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