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纸飞机的一点教训

楼主(2013-11-01):
[本人是新-新-新手,也没有教练老师,连 一起玩的人都没有,网上搜了一下,我所 在的地级市,注册的航模教练仅有1人,而 且已经近70岁了.悲哀一下.从注册本论 坛入魔到现在,就在刚才,做的第二架纸 飞机终于爽飞成功,有一点心得体会与 大家共享: 1 电机座一定要牢固,我做的第一架电机 座用KT板,中间加固竹签,用胶带绑扎,地 面静态是可行,但放飞时,机头着地炸机 时,很容易变形弯曲甚至折断,我的第一 架纸飞机就是被我不停的炸机给摔散 (仅在天上成功过一次超过1分钟,因为往 河里去了,赶紧断电滑落在河边),幸好防 扩措施做得还比较好,电子设备和桨一 样没摔坏,第二架飞机电机座仍是用的 KT板,但正反都用超市的会员卡做了加 强,所以第二架飞机飞得是一点没有问 题 2加强,固定电机的2根加强筋最好是能 用鱼杆的,第一架飞机用的是2MM碳纤 杆,最后试飞时一个扎头,2根碳杆全部断 裂,电机尾部的一根甚至断成了4截,第二 架找同事要了一根断掉的鱼杆,到目前 为止没有一点问题 3关于桨叶,能用桨保还是尽量用,回来时 装的是子弹头,因为是2手的,拆还废了半 天劲,个人体会O形圈也很好用,至少炸机 4次以上,多是桨歪在一边,O形圈用完,小 女孩扎头发的皮筋也好用,外面包着五 颜六色的线的,来回2圈正好,如果是塑料 的皮筋,就2根一起用 4做为新手,飞机一定要做好加强,不用怕 重,一般都不会超过限重的,尤其是机头, 机头做好加强,基本上怎么摔都不影响 下次飞行,我的2架纸飞机平均摔机都在 10次以上 5放飞.放飞初始,在手上时,油门可以尽 量加大一些,有明显的前冲力再放手,我 是放在了1/2油门处,上天之后,飞得越高, 油门越小,第一次爽飞时,高度飞得超过 了五层楼,油门放到不到1/4,飞得都很流 畅.放飞时,打点向上的方向,尽量平掷出 去,打点向上,即可飞出去,而我的第一架 纸飞机包括今天刚开始飞时,都是带仰 角往上扔出,反而很快就坠地摔机了. 参数:天地飞6A1控1接收(二手.160 元),XXD2208/2600,5X5E桨,30A电调,3S航 模1300MAH电池,简易平衡冲,4根Y型线 (二手,125),4个9G舵机,舵角,快装头4套, 纤维素胶带1卷(58),4根碳杆(6元) 第一架飞机的遗照,为第二架的上天做 出了不灭的功勋,纪念一下.

网友(2014-03-16):
介是神马?!!

网友(2017-04-27):
如果有图文并茂奇就更好了

网友:
作为一个老鸟,从来也不敢碰2208级别以上的电机,甚至2204级别都少用。

看着这么多新手,动辄2212,2208,我不禁想问:你难道不怕怕么?

网友:
作为新手,作为一个纸飞机玩家,10克1504电机一样把它能飞上天,何必要用那么大功率的电机?是好飞?还是图拉风?还是在高速呼啸而过的物体上面寻找到了久违的快感?

网友(2018-04-18):
越大越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