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选择航模电池 马达 电调 和桨 有效的降低烧毁电子设备

楼主(2013-11-02):
简单的说下以下关系.
首先,你要选择一个马达能适合你的飞机!
再选择一个能满足你马达峰值功率的电调!
最后选择一个能满足电调峰值功率的电池即可!
如:马达最大效率时,电流为:30A
那么你选择的电调起码要30A ,但是一般出去安全考虑,电调要选择大一点的! 如:35A -40A
接下来就是电池了!!
电池是根据你飞机的具体来确定用哪种规格的!
选好规格,那么就可以选择容量倍率!
如果一般大翼展飞机都是用2200MA , 容量确定了,那就要看倍率了!
如:2200MA 10C ,那么这个电池能以:2.2A(2200MA =2.2A ) *10=22A ,
显然不行,那么需要选择15C 2.2*15=33A ,这个可以满足前面的要求了!
那么就可以说,.这电池是比较适合你的飞机的!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都喜欢选20C 的呢?
因为,如果是20C 的电池,那么可以以:2.2*20=44A 的电流放电."
飞机最大功率时,电流只有30A ,这个电池可以44A 来放电,无疑,电池会更加轻松.
马达也是一直以最大功率来运行!获得的动力将是非常满意的!
以上都是马达和桨正确搭配的情况 如果你的马达和桨搭配错误 后果就严重了
桨配的小了 拉力自然上不去 起飞困难 不能保持高度 容易失速炸机
桨配的大了 马达过载负担加重 发热严重 电调亦是如此 如果都超出两者承受极限 烧件是一定的
什么是过载? 过载就转的慢。
过载就是电机负载超过了它的额定值,输出的功率比额定值大,P=UI,电机的电压不变,所以电流就增大了。通电导体发热Q等于电流I的平方乘以电阻R,所以发热是以二次方的方法增加,相当快。
轻载的时候电机输出功率小,电压不变,所以电流就很小。
电机热的受不了,就烧掉了 电调也一样烧掉
加大电调A数 虽然保险系数增加 但是对于重量要求比较苛刻的飞机也是不现实的。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
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
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8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
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
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
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
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
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
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同型号电机,低KV值比高KV值的提供的推力大。但是,KV值的需要配大桨,很多
机型都不适合,会造成严重的反扭现象。
低KV值的电机虽然推力大,但是速度慢。很多人不理解了,为什么力量大速度反
而慢?
我打个比方,汽车挂一档时,力量最大,但是速度最慢,挂五档时,力量最小,
速度最快。
相同型号电机,KV值高的比KV值低的速度快。
以下是配桨参考:飞翼,后推、腰推战斗机,纸飞机,飘飘机等,用2000-2600的高KV配5-6寸的小桨

练习机,微风,赛斯纳,二战机等,用KV1500左右的电机,3D特技机 则更适用更低的KV配更大的桨。
新手千万不要盲目选择电机,选择最适合你的机型的电机才是最好
( 具体数据资料引用《模型三国论坛

——————————————————————————————————————
转自:蓝松石0

网友:
好的 顶  希望你以后多转点好的帖子 或者自己出点好的原创  表现好给你加精  另外为了表示对原创作者的尊敬  帖子的格式是 【转 作者名】标题  多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