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胶和热溶胶对比哪个粘力更强一些?

楼主(2013-11-02):
我只用过热溶胶,泡沫胶没用过。热溶胶一炸就开,泡沫胶不知道粘力如何,有用过的说一下。

网友A:
泡沫胶的比热熔胶的效果要好,热熔胶用在临时处理上具有快速的特点,但是天热融化天冷变脆都是致命的缺点。对于泡沫材料泡沫胶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狼说得对

网友:
泡沫胶对泡沫还是有一定的腐蚀的,而且粘合时间很长,当然,粘合后还是比较结实的,至于结实程度,自己感觉与热熔胶一样,但是,热熔胶比较重,不利于外观。个人所见,可能片面

楼主:
看来我还得备瓶泡沫胶了

网友:
热容胶慎用,增重不说,如果炸机修机,会带下来大块泡沫,泡沫胶有弹性,粘合泡沫的最佳选择。最好的泡沫胶是德国UHU,粘接后干净没有黄色痕迹,适合机身外用,看不见的地方其它泡沫胶就行。

另外合众牌5分钟环氧树脂胶也是必备的,除泡沫外的材质粘接都会用到

网友:
当然选泡沫胶,绝对牢固!

网友:
要买螺纹盖的那种  好保存

网友:
市场上不好买啊

网友:
当然是泡沫胶水了

网友:
热融胶重,夏天容易融化,冬天就变得很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泡沫胶的比热熔胶的效果要好,热熔胶用在临时处理上具有快速的特点,但是天热融化天冷变脆都是致命的缺点。 ...

电机座木片和epp材料间能用泡沫胶沾吗?比热熔胶牢固吗

网友:
泡沫胶好

网友:
热熔差些,重量也大些。

网友:
都被说完了我只有来顶一下咯

楼主:
泡沫胶回来了,感觉跟鱼珠胶差不多

网友C(2013-12-30):
引用 楼主:
泡沫胶回来了,感觉跟鱼珠胶差不多

好用吗?实际使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用吗?实际使用如何

挺好用的,就是干的慢,抹上去后干一干再粘

网友(2017-10-01):
引用 网友B:
电机座木片和epp材料间能用泡沫胶沾吗?比热熔胶牢固吗

同问,解决了吗?

网友:
看到上面 习主席都支持泡沫胶,我拥护党

网友:
热溶胶枪的温度很重要, 太热和不够热都会令贴面贴得不够好... 如作填充物料比较理想.
泡沬胶要一定时间才可以用.
个人觉得硅橡胶, 在时间和贴度都很理想

网友:
肯定是泡沫胶好,结实,不脆,重量还轻

网友:
我是这么用的,泡沫胶用于粘合泡沫件的结构件(粘泡沫强度很高)。热熔胶用于一般粘结(强度一般),便于拆卸维修。环氧接着胶用于非塑料件粘结(强度非常高),硅橡胶用于耐高温或防水或一般粘结(强度一般)便于拆卸维修。相同类型胶的不同品牌粘结强度和特性不一样要自己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