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简单测试电池现有容量

楼主(2013-11-02):
电池使用一段时间容量会下降,如何简单检测还有多少容量呢?
知道的网友请指教。

网友:
额,这个也不知道,可是电显可以测电压,而电池内阻不变,可以根据公式来算出来,一般只需要知道电压就行,电池容量跟标的不会相差太多

楼主:
容量的算法是电压乘以电流再乘以时间,需要专门的仪器检测,简单检测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量电压的话只能大约的计算吧

楼主:
量电压肯定不行,

网友:
也想知道。

楼主:
有个网友说用电炉丝接在那里测试,估计会烧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