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的嫡系开源OSD系统KVTEAMOSD基于minimosd:转

楼主(2013-11-02):
英文好的话可以直接查看:
官方 http://www.kvteamosd.com & https://code.google.com/p/rush-osd-development/

RC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786599

MWC http://www.multiwii.com/forum/viewtopic.php?f=8&t=2918

-------------------------------------------------------简介、硬件MOD------------------------------------

KVTEAM OSD系统基于MINIM OSD的硬件,是APM和海盗的专属OSD,价格还不到100,比穷人的OSD还便宜呢,共享飞控的GPS数据。undefined。

本OSD功能较为完善,可以做一些硬件改动实现原来没有的功能,步骤非常简单,但是需要很好的焊接技巧,希望生产它的厂家能推出针对KVTEAM的改版。硬件MOD可以实现电压监测、电流监测、遥控信号监测。

主电池电压

电池电压硬件MOD

图传电压

图传电池电压硬件MOD

信号显示

遥控信号强弱监控MOD

电流

电流监控MOD(这个貌似需要额外的电流计)

如果暂时还不想或不能完成这些MOD,也可以暂时忽略~

刷写固件之前请先跳至4楼查看字符映射表部分
刷写顺序为:EEPROM CLEAR-->刷7456 font -->刷字库-->再刷一遍7456 font-->刷固件
--------------------------------------------------------KVTEAM OSD的固件刷写-------------------------------

MinimOSD 的安装
这里下载最新版本固件 r345  --》    https://code.google.com/p/rush-osd-development/downloads/list必备工具:

说明:
上传固件到主板:
  • 准备刷写主板.如下图那样连接你的FTDI 适配器 到电脑. 通常FTDI有六针用来连接OSD主板. 以下为必须要连接的:
    • 标记 GRN 的互相连接 (我的是GRN到DTR)
    • +5V 互连
    • RX和TX互联
    • TX和RX互联 (其实所有的连接几乎都是这样。。)
    • GND, CTS, and BLK 任意一个互连
注意有些FTDI的TX和RX针标记是反的,如果连接电脑不成功请交换尝试。

  • 电脑上用ARDUINO打开"KV_Team_OSD.ino" .
  • 工具-主板- 选择 "Arduino Pro or Pro Mini (5V,16MHz) w/ATmega328"
  • "Serial Port >" 这个端口你应该知道,否则这个教程也帮不了你了.
  • 点击上传按钮---》.
  • 蓝色进度条前进并出现 "Compiling Sketch" 然后 "Uploading", 最后 "Done uploading.", 确认没有错误信息出现。
  • 现在可以关闭ARDUINO但不要拔掉FTDI下面还没完.

连接图形用户界面:
  • 这个和MWC的方法一样,不必多说了吧,否则。。
Click Here for full size image
  • 双击连接你OSD的端口, 这是和 Arduino刷机时使用的同一个口. 在左上角。
    GUI的左下:
  • 1- 点击 RESET 按钮;
  • 2- 点击 RESTART 按钮.
  • 你的OSD主板现已重新连接并待设置.

通过GUI设置OSD:
你将通过GUI开关你想要的功能。
  • 注意:当亮蓝色在右边表示功能关闭,在左边表示开启.
  • Note: when adjusting variables such as "RSSI Min", they should be adjusted on your config page 4 with your sticks. For maximum value select directly, for minimum value select and turn off your radio until the time out is over.
Board Type主板类型:
  • 选择"Rush" 如果你用的是 Rushduino OSD 主板.
  • 选择 "Minim" 如果你用的是 MinimOSD 主板
信号:
  • RSSI Min信号最小值: set your minimum RSSI value (typically the RSSI value for when your transmitter is turned off).一般是关掉你发射器时的数值
  • RSSI Max信号最大值: set your maximum RSSI value.
  • Display RSSI: show/hide RSSI value on the OSD.  开启或关闭信号显示
主电池电压
  • Display Voltage: show/hide the flight battery voltage on the OSD. 显示或关闭电压显示
  • Voltage Min: .注意: 90 = 9V, 105 = 10.5V 设置电池的最低电压,报***。
  • Battery Cells:  设置使用电池的S数
  • Main Voltage Divider: ratio at which to divide the analog input which measures your flight battery's voltage.. 电阻分压计算http://www.zjvvt.cn/vout.htm
  • Main Voltage MW: 使用MWC自带的电压测量数据代替硬件MOD中的直接OSD测量。
电流:  没有弄好暂不介绍
  • Display Amperage: show/hide the number of amps currently being consumed (if external ammeter is connected).
  • Display Amperage Used: show/hide the number of amps(in mAh) which have been used. This function works even without a ammeter conected, it use automatically POWERMETER if you use VBAT from your flight controller, on config.h you have a define to fine tune it.
视频电压:
  • Display Video Voltage: 图传电池电压显示与否.
  • Video Voltage Divider: ratio at which to divide the analog input which measures your video battery's voltage.
  • Video Voltage MW: Show the video voltage reading being sent to the OSD board from the MultiWii board instead of having the OSD board read the voltage directly from the battery.
温度
  • Display Temperature:显示温度值
  • Temperature Max: 设置报警温度值.
GPS:
  • Display GPS: 显示或关闭GPS信息.
  • Display GPS Coords:显示当前的经纬度信息
  • Display Heading: 显示当前的航向. 注意: 并不一定依赖 GPS,电磁罗盘也可以.
  • Display Heading 360: 设置起飞前的方向为 0°.
其它:
  • Units: 单位,公制或英制.
  • 视频格式: NTSC 或 PAL.
  • Display Throttle Position: 以百分比显示油门数值.
  • Display Horizon Bar: 飞行姿态(标线).
  • Display Horizon Side Bars: 两侧姿态值.
  • Display Battery Evo: ---
  • Reset Stats After Arm: 解锁的同时复位之前飞行记录信息.
  • Enable OSD Read ADC: 开启模拟到数字转换.
  • RSSI over MW: 直接读取MWC主板的信号信息代替之前硬件MOD的OSD读取信号信息.
保存设置:
  • 点 "WRITE"按钮保存设置。如果想保存配置文件到电脑点击"SAVE" 按钮。
  • 如果对之前的改动不满意想恢复默认设置请不要点保存,重新连接FTDI重新读取数值就可以了。

字体工具:

GUI的左侧有font tools,上载对应的mem文件以正确显示。  (请见下楼,这是较为重要的环节)

模拟控制器(感觉没什么意义):
连接到MWC飞控i:

  • +5V 互连
  • Rx TX互连
  • TX RX互连
  • GND, CTS, and BLK 至少其中之一互连.
注意:连接OSD到飞控后再使用,不要不连飞控测试。
请参考APM MINIM OSD的图传摄像头连接方法。建议完成5V供电改造,不改也可以正常工作。
此时你应该有了一个能工作的OSD.
更多设置请参考官方WIFI页面
字符映射表

说明:
Rushduino OSD(没见过。。) 和Minim OSD 使用 MAX7456 屏显芯片. 此芯片内置的 EEPROM 包含了一些图片文件叫做“字符映射表”,用来在屏幕上显示字符和图标. 这些字符和图标并不适合我们的OSD系统所以我们制作了专门的字符映射表以匹配KVTEAMOSD.
如果不刷写字符映射表OSD将无法正常显示(乱码).
必备:
  • FTDI 适配器.

- 注意:win7系统请使用TERA TERM SOFTWARE而不是REAL TEAM SOFTWARE.

  • 注意: 要正确刷写固件需要连接图传的12V端电源(可能翻译有误请指正)

Arduino 说明
  • miniosd需要取消注释并把rushduino注释.

//#define MINIMOSD
#define RUSHDUINO
• 连接方式同上面的固件刷写.解压Max7456_Font_Update_1.0.zip安装REALTERM或TERA备用
  • arduino打开 "Max7456_Font_Update.ino"
  • 点击"Tools" 下拉 "Board >" 选择"Arduino Pro or Pro Mini (5V,16MHz) w/ATmega328"
  • 点击 "Tools" 下拉"Serial Port >" 选择你的端口
  • 上传
  • 直到完成。

Real Term 说明:
Note: 如果是 Windows 7, 请使用Tera Term.
  • 打开安装好的 Real Term ,切换至PORT 选项卡
  • 设置波特率为19200
  • 选择正确的端口
• 切换到« Send » 选项卡并浏览选择MW_OSD_Team.mcm文件(请勾选所有文件以选择你解压出来的那个文件)
  • 点击Send File开始上传。如果不行请切回PORT查看端口是否已经打开

Tera Term 说明:
(Windows 7 compatible)
  • Open Tera Term, it will prompt you to create a new connection. Choose "Serial" (instead of default TCP/IP) and select the COM port your Minim is connected to, click OK.
  • Click the "Setup" drop down menu and select "Serial port...", a new window will open. In this window change "Baud rate" to 19200 then click OK.
  • Click the "File" drop down menu and select "Send file...", select the Rushduino.mcm file you downloaded earlier. Now click "Open".
  • Tera Term will now send the character map update to the board, wait until it reports being 100% done.

重新上载 KV Team OSD 固件:
字符映射表已经上传完成但此时你需要重新刷写OSD固件!(擦,坑爹啊,为什么要辗转这一步骤,顺序搞不行么。大家可以试试顺序刷写,就是先刷本章节,再刷写固件。我是来回刷了多次) To do this get the latest update from here and use Arduino 1.0 or higher to upload it to your MinimOSD board via an FDTI adapter (刷写固件之前仍要先刷 Max7456_Font_Update.ino !)我擦。更不明白了。我就这么来回折腾,但总算好了~.

国外玩家的12V转5V改造和电压MOD

电压MOD

此OSD与飞控连接端口波特率必须为115200.

关于12V转5V改造,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因为国内目前买的MINIM都号称是新版,已经没有过热问题,但还有待观察。目前希望有高手能告知T6J遥控器的接收机R2006GS如何引出RSSI引脚。不胜感谢~

网友(2014-07-05):
顶一个,想请问一下楼主,我也刚入了这个OSD,用在MWC飞控上。开源网站中下了固件,但是固件比较乱,不知道要刷哪几个文件,
现在能理解的是,
1,首先刷,EEPROM CLEAR
2, 然后刷-7456 font
3,刷 字库
4,再刷一遍7456 font
5,最后刷固件
6,最后现GUI里把字库导入一遍。
OSD两端都是通电了的
这些过程,我都做了。
可是都是乱码,摇晃飞机OSD都有反应。已经刷了好几遍了。 依然是这样。我怀疑是不是我刷的文件不配套。
   因为去开源网站下的文件,有些在程序编译时会出错。对编程我一点都不懂,所以没有办法了。七拼八凑的拼齐了4个文件。
   看有没有哪位前辈有刷成功了的4个文件,能不能打包发给我一下。不胜感激。我的邮箱657098104@QQ.com

网友(2014-09-17):
我想问的是如何校准电压啊!

网友(2015-06-04):
有木有标注比较全的代码学习一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6-04-26):
这里面的连接我一个都打不开,怎么下载啊,有没有网盘之类的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