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一下电机拆轴承、拆定子、改KV值、绕线的知识

楼主(2013-11-02):
最近对电机比较感兴趣,潜水论坛努力学习相关知识,现将所学总结一下,尽量做到让广大新手在一个帖子里学到拆装电机需要的所有技巧和知识
1、分离电机定子和转子
  参考我的帖子徒手拆电机,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尾部的一个小金属卡簧用尖刀挑开后,就可以用力把转子拔出来了,这个部分很简单!徒手都可以做!
2、换轴承
  如果轴承的滚珠和内环还在,可以先用硬物将其撬掉(轴承坏掉以后这个部分非常容易撬下来),只留下外环,然后用焊锡丝将整个外环的内部灌满,等待冷却后用一根长点的铁棍或者钉子,一头顶着焊锡另一头往地上冲击,一般冲击2-3次就出来了。
3、拆定子
  两种办法,一种是整个放入沸水中煮5分钟后,取出用毛巾包着,用老虎钳左右拧一下就出来了。第二种是将轴承取掉,然后插入电烙铁,2分钟后用毛巾包着,用老虎钳左右拧一下就出来了。装回去可以上环氧树脂胶,或者AB胶对付,定子上的绝缘漆如果掉了,也可以用AB胶修补。
4、绕线改Kv
一般可以采用下图的绕法 可称之为12N14Pvoll1278cw  即定子有12个槽,转子上有14个磁钢的电机(XXD 的2208  2212 电机大部分都是这个结构)
这里的图说明1、8是一组绕组,1是头端,8是尾端;3、10是一组绕组,3是头端,10是尾端;同样5、12是一组绕组,5是头端,12是尾端,把8、10、12接在一起,1、3、5接电源,这种接法称为星接法;
把第一组的头端1和第三组的尾端12接在一起,做为电源的第一个引入点;第二组的头端3和第一组的尾端8接在一起,作为电源的第二个引入点;第三组的头端5和第二组的尾端10,作为电源的第三个引入点,这种接法称为三角形接法。

关于星形和三角形接法的讨论
理论上同样的P和N条件下,两种接法转速应该一样。不过一般三角形接法功率大(同一电机三角是星形功率的3倍),启动力矩大,飞行速度快,星形功率小,飞行速度慢。根据V=W/F  ,W提高了V自然就高了,减少F(小翼展飞机)也可以提速。三角行接法的电机启动压降大,但是它的启动力矩也大;星行接法它的启动压降小,启动力矩也小,转速相同,星型接法使用小电机,三角型接法使用大电机
关于电调的调速极限与磁极数量的关系,是这样子的。
2P,21万转
4P,10.5万转
6P,7万转
8P,5.25万转
10P,4.2万转
12P.3.5万转
14P,3万转
在相同电压,及定子条件下。
当槽极大于磁钢时,差值越大,转速越快,扭距越小,空载电流相对较高,如9N4P,就比9N6P快。
当槽极小于磁钢时,差值越大,转速越慢,扭距越大,空载电流相对较低,如18N28P就比18N24P慢
高KV,粗线少绕,低KV,细线多绕

绕的圈数和并线数量说明:
一般情况下
采用线径0.21-0.23的漆包线并绕,单股线长93CM左右  具体如下(T是绕的圈数)
2212电机为例
KV1400   10T 5根并绕
KV1000是 13T    4根并绕
KV2200 是 6T     8根并绕

KV2800是  5T   10根并绕

KV3500 是4T   12根并绕.。。。。。。。。

网友:
很好的贴啊

网友(2017-02-14):
能上更高S吗?要怎样改?谢谢

网友(2017-09-01):
这个要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