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供电改造 转

楼主(2013-11-02):
天九电池夹需要8个3号电池,就是12V。3S锂电池,电压12.6V。使用锂电池时候需要用降压器,降压器里面是串联了两个IN4007,两个加起来电压降是1.4V,降了有点多了。我的天九,8.7V开始报警,此时实测锂电池电压为10V,按照理论算,除了降压器降了电压,还有其它元件也降了电压。10v对3S电池是安全的。满电12.6V,一般也不会造成器件损坏,为放防止电池接反,安全起见,还是保留一个二极管,这样电池低电压报警比没有改造可以晚点响。 天地飞9,供电改造  转 电池,天地飞,天地飞9怎么样,天地飞和x9d 作者:航模快乐 7300 天地飞9,供电改造  转 电池,天地飞,天地飞9怎么样,天地飞和x9d 作者:航模快乐 4272 天地飞9,供电改造  转 电池,天地飞,天地飞9怎么样,天地飞和x9d 作者:航模快乐 3471 天地飞9,供电改造  转 电池,天地飞,天地飞9怎么样,天地飞和x9d 作者:航模快乐 8821 天地飞9,供电改造  转 电池,天地飞,天地飞9怎么样,天地飞和x9d 作者:航模快乐 5056 天地飞9,供电改造  转 电池,天地飞,天地飞9怎么样,天地飞和x9d 作者:航模快乐 8165 天地飞9,供电改造  转 电池,天地飞,天地飞9怎么样,天地飞和x9d 作者:航模快乐 6492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天地飞9,供电改造  转 电池,天地飞,天地飞9怎么样,天地飞和x9d 作者:雪花 6731 好贴顶

网友:
没看懂,不过路过帮顶了。。。。。。。。。。。

网友:
天九就是好,比我的天七液晶屏清楚多了

网友:
天地飞9,供电改造  转 电池,天地飞,天地飞9怎么样,天地飞和x9d 作者:F6126735 1197 学习了

网友:
说实话啊 有降压线 一次没用过 3S直接插 没发现有什么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