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上直升机攻略 转

楼主(2013-11-02):
APM直升机安装步骤
前言
玩直升飞机缘于一次朋友带我去模型店的经历,在店里看到一台lama飞机从一张桌子起飞,
轻盈的停在另外一张桌子上,落点那是精确呀,当时的我心灵如此的震撼。
从此以后就入魔了,第一架飞机是lama v4,然后就是亚拓450直升机了,在没有练习模拟器的情况下就把450飞起来了,当时胆子也很大,竟然没有炸。
遥控器接线不是很熟悉,加上wiki上直升机的资料特别少,大部分都是4轴的资料,困难可想而知,能搞定这个飞控,还要感谢许多朋友的帮助

写这份攻略,源于自己的一点私心,怕以后忘记怎么接线了可以拿出来看看。

准备工作
1.APM 2.52飞控
2.GPS,有两个版本的GPS,我选择了一个贵的精度高的GPS
3.独立供电模块,我用的是好盈 UBEC-5A-HV
4.公头对公头的模型延长线若干根
5.三星手机usb线一根
6.无副翼旋翼头

接线
APM的输入端
1        Aileron                副翼
2        Elevator        升降
3        Pitch                螺距
4        Rudders                方向
5        Aux1                三段开关的输出
6        Aux2                保留
7        Aux3                保留
8        Throttle        油门

APM的输出端
1        左舵机
2        右舵机
3        升降舵机
4        方向舵机
5        空着(暂时不接)
6        空着(暂时不接)
7        电源输入
8        电调输出

关于供电
1.JP1跳线,所谓的跳线就是把JP1短路
2.测量电调的输出电压
a)电压是5v
直接把电调输出插入APM输出端的8号即可完成供电

b)电压是6v
wiki有一句大致意思是apm的工作电压是5v,有些电调输出的是6v,会烧坏板子的
可惜我的电调电压是6v,不能用电调直接供电,于是我做了以下几件事
1.买了独立供电模块,好盈 UBEC-5A-HV
2.供电模块输出接入APM的输出端7号
3.剪断电调的火线,就是电调的当中那根线,因为那根线是6v的,直接接入APM,设备可能不正常工作
4.电调输出接入APM的输出端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