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几个好用的功率驱动芯片 转自51摩友作品

楼主(2013-11-02):
M8单片机的端口驱动能力在单片机中算是比较强的,但是也只有20ma,只能驱动一些LED,蜂鸣器之类的小电流设备,如果要驱动电机、继电器、电磁铁、大功率LED时,就需要使用驱动芯片。驱动芯片最常用的是场效应管和三极管。场效应管也叫MOSFET,用电压来驱动,驱动端电流很小可以忽略,不需要串联电阻,场效应管可以输出很大的电流。三极管用电流放大效应来驱动,驱动端也有电流,需要串联电阻,电阻的选择需要根据负载电流和三极管的放大系数来计算,很多人对模拟电路不太熟悉,使用三极管会觉得比较麻烦。三极管的输出电流比较小,发热比较大。三极管价格便宜,在大批量生产产品时可以降低成本,对于业余小制作来说,使用场效应管会更合适。下面介绍几个比较好用的场效应管芯片和三极管集成芯片,这些芯片都可以使用PWM方式进行调速或者调亮度等

1 双通道6A场效应管IRF7313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场效应管芯片,LAMA2直升机就是用这个芯片来驱动2个主电机。这是一个8脚的芯片,集成了双通道场效应管,每个通道互相独立,每个通道可以驱动6A的电流,瞬间脉冲电流可以达到30A。这个场效应管属于N沟道场效应管,简单来说就是用G极来控制D极和S极的开关,当G极和S极电压一样时,DS之间是断开的,当G极相对于S极有2到4.5V的电压时,DS之间是连通的,这样的用法就是一个无触点的电子开关。电路连接时,G极直连单片机的输出端口,不需要电阻,S极接地,D极接负载的负极,负载的正极接电池正极,电路就完成了。电池的电压和单片机的电压可以不相同,电池电压最高可以是30V。

2 单通道12A场效应管IRF7413
这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场效应管芯片,ESKY004直升机就是用这个芯片来驱动主电机。这是一个8脚的单通道场效应管,可以驱动12A的电流,瞬间脉冲电流可以达到58A。这个场效应管也是N沟道场效应管,除了电流大一倍,只有一路驱动之外,用法和7313一样

3 单通道3A微型贴片场效应管SI2302
这个也是N沟道场效应管,贴片SOT-23封装,驱动3A的电流,电池电压最高20V。这个芯片非常小,驱动电流足够应付911之类的小直升机的主电机,电磁铁、大功率LED之类的负载也不在话下,价格也很便宜

4 7通道达林顿管ULN2003A
达林顿管是两个三极管的组合,放大系数很大,上面说到三极管要加电阻,使用麻烦,但是这个芯片是个例外。因为它已经把输入端的串联电阻、驱动端的续流二极管都集成了进去,使用时和N沟道场效应管完全一样,不需要其他元件,每通道可以驱动500mA的电流,可以单芯片驱动一个5线的小步进电机,或者7个继电器、7个大功率LED,胜在通道数够多,芯片够便宜

5 电机驱动控制芯片L9110
上面说的驱动芯片里的各个通道都是独立的,可以驱动电机单向转动,在需要正反转时,就需要H桥电路了,L9110就是这样一个电路,它有2个输入端,控制这2个输入端的高低电平组合,就可以控制电机正反转,同样支持PWM调速,芯片里集成了续流二极管,电机上只需要并联一个104电容,不需要其他元件,价格便宜,使用方便。L9110最大支持800mA输出电流,瞬间电流可以达到2A。用L9110可以驱动智能小车的TT减速电机
推荐几个好用的功率驱动芯片  转自51摩友作品 直升机,电池,电机 作者:雪花 8981 2012-7-7 11:38 上传

网友:
字体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