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学玩R/C模拟器】之一:了解模拟器 转

楼主(2013-11-02):
目录
一、前言+初识模拟器

目的:了解模拟软件,知道模拟器连接、游戏的过程
二、连接模拟器
目的:制作音频线,并把控连上电脑,听到模拟器里传来的美妙“声音”
三、遥控变成电脑游戏杆
目的:在“控制面板-游戏控制杆”里直观看到遥控器的状态
四、在Windows 中校准控
目的:在“游戏控制杆”里精确反映控的状态
五、模拟软件中控的设置
目的:在模拟器G3.5中设定通道映射,并爽飞模拟器

=================================================
前言

  常听老手说,想少炸机(摔机)就要多玩模拟器,于是新手们纷纷开始找模拟器玩,可是模拟器花重金买来后,不会安装,不会设置通道,不会映射,简直比真机还麻烦。
  为此,我写了这篇文章,详细记录了我将自己的控通过音频线连上电脑,及设置PPJoy RealFlight G3.5,爽玩直升机的过程,希望我玩模拟器的经历能让你少走些弯路。
  直升机是RC里最复杂的模型了,其它模型设置都大同小异。

  注:我用的遥控器(以下简称“控”)是Esky 0406A(其它的控,只要是4通道以上的,基本都能玩),我用的音频线是自己做的(还有一根是买机时送的Esky0900A,这不是加密狗,只是连线),我用的G3.5 和 G4 都是从网上下载的XX版(当然,如果你想长期玩,请支持正版)

一、初识模拟器
  模拟器就是用你的电脑来模拟飞机进行飞行,新手可以用它来练舵面反应:如果看到飞机前倾5度,同时左旋,你不假思索就能正确地操控,使飞机水平并悬停,那你就可以飞真机了;老手可以用它来练新的花俏动作,而不必担心炸机。
  有人会说,讲这么多费话,模拟器不就跟电脑游戏一样嘛!
  没错,模拟器就相当于“极品飞车”,我们的控就相当于游戏手柄(其实就是),只要把游戏手柄的USB口插到电脑上,然后在控制面板里校准游戏控制器,就可以在“极品飞车”晨爽玩了。
  同样,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控连到电脑上,经过设置,我们就可以玩模拟器了。

  比玩“极品飞车”难的是,我们会遇到以下问题(或者说要按以下步骤做):
1.我的控上没有USB口,我怎么和电脑连接?
解决方法:
  遥控器背面一般都有教练口(如果没有,你就要向老鸟请教,从电路板里找了),通常它是用来连接两台同样的控,让教练带飞的。这里我们可以利用教练口与电脑连接。教练口里发出的是PPMPCM信号,你把它接到小喇叭上就能听到“吱吱”的声音了,所以我们可以:
  1)买一个模拟器连接线。价格100多元,一头是USB口,另一头是音频口,并附一根和你教练口相符的音频线。根据其USB解密狗的功能,可以玩XTR,G3.5,凤凰等模拟器。
【跟我学玩R/C模拟器】之一:了解模拟器   转 固定翼,直升机,舵机,电机,遥控器 作者:你在吗 9704 2008-5-14 17:41:50 上传

  2)自己做一根音频线,连到电脑的声卡的MIC 口或者LINE IN口即可。成本不超过5元。
【跟我学玩R/C模拟器】之一:了解模拟器   转 固定翼,直升机,舵机,电机,遥控器 作者:你在吗 4696 2008-5-14 17:41:50 上传

【跟我学玩R/C模拟器】之一:了解模拟器   转 固定翼,直升机,舵机,电机,遥控器 作者:你在吗 6718 2008-5-14 17:41:50 上传

2.音频线只用来听声音的,怎么能当游戏杆玩游戏呢?
  我们只要用以下两个软件,就可以识别出控的PPM信号,并把我们的控识别成为电脑的一相标准的游戏杆,这样你就可以像玩游戏杆一样用我们自己的控了。
  PPJoy: 最初的作用是驱动所有的并口游戏杆,现在可以接受键盘的信号,然后模拟成一个游戏杆,但需要插件才可支持站音频信号
  PP_Plus: 一个PPJoyr 音频插件(一个小程序,配合PPJoy就可以接受和识别遥控器的PPM音频信号,并识别成一个标准游戏杆了。设置过程简单,但只能识别PPM信号。
  SppConsole:这也是一个PPJoy的插件,功能强大,可识别PPMPCM信号,并有示波程序等可供调试用。但设置相对复杂。
  EasyFly1.05 : PPJoyr 音频插件简单实用,但偶没试过。
3.Windows中校准控
  任何一个游戏杆(带模拟量输入的)在接上PC后都要校准,目的就是要告诉Windows,该游戏杆的每一个轴,最大、最小值是多少,中间位置时值是多少。这样,Windows才能正确地识别游戏杆的状态。
  这些工作是在 控制面板-游戏控制器 中完成的。
【跟我学玩R/C模拟器】之一:了解模拟器   转 固定翼,直升机,舵机,电机,遥控器 作者:你在吗 1873 2008-5-14 17:41:50 上传

4.安装可玩版模拟器
【跟我学玩R/C模拟器】之一:了解模拟器   转 固定翼,直升机,舵机,电机,遥控器 作者:你在吗 7115 2008-5-14 17:41:50 上传

  模拟器有很多种,最简单的是FMS,免费的,练习舵面反应应该是可以了,但画面真实度不高,模型仿真度。主流的是RealFlight (G2,G3,G4)XTRPhoenixRC(凤凰)、AeroFly等,它们的特点是仿真度高,很有玩真机的味道,而且场景丰富,可玩固定翼、电直、油直的多种型号,并可以模拟部分品牌的真机。但它们都是商业软件,需要购买,正版的软件都附带遥控器,通过USB与电脑连接,其USB接口同时是一个加密狗。
  XTRPhoenixRC目前无破解放出,但网上有卖模拟器的,即一个USB设备,可通过音频接自己的控。模拟器可支持某一种或多种模拟软件。
  AeroFly现在有Crack,安装的软件,经Crack后可以支持标准的游戏杆(控+PPJoy也可称为标准游戏杆)
  RealFlight 现在有Dongle Emu(即仿真器,一个软件,文件名是:EMU.EXE,我们通常也称之为破解)。把EMU.EXE放到RealFlight的安装目录中,以后玩时,运行EMU.EXE即可,标准的游戏杆就被EMU仿真为RealFlight的专用控了。
5.在模拟器中校准游戏杆,和映射通道。
  校准和第4条类似。
  设置通道要好好说一下。我们玩模型时讲到4通道6通道,不严谨地讲,就是我能控制模型的几种变化(如舵机的角度变化、电机转速的变化等)。例如:在模型里,要调整左手杆前后摇动控制什么,只需要把接收器上的小插头换一下即可,这就叫映射。
  在模拟器里,要修改左手、右手都能控制什么,只需在软件里调整一下映射就行了。如果映射不对,你玩的模拟器可就不听话罗!

  解决了以上的问题,你就可以爽玩模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图挂了啊

图全部都是模型中国。。

网友:
图片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全部都是模型中国。。

网友(2014-03-17):
高手云集 果断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