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设置教程

楼主(2013-11-02):
MultiWii MWC 飞控 电调设置教程 一、预备工作
多轴飞行器的电调设置
MultiWii MWC 飞控 支持 XXD【好盈程序】  好盈电调  中特威电调 等 一些常见的电调
首先用大家最常用的XXD电调给大家说说 电调的基本设置
XXD电调必须选择兼容好盈程序的。用好盈电调设置卡或者通过遥控器设置电调
下图为设置卡的 电调设置方式。

下面介绍下好盈程序电调及好盈电调的 设置方法
MultiWii MWC 飞控 需要将电调设置成以下参数
1、刹车                       【关】
2、电池类型                   【锂电】
3、低压保护方式               【逐渐降低功率】
4、低压保护阀值               【低】
5、启动模式                   【普通启动】
6、进角                       【高】
7、定速                       【关】  注:配置卡可以设置
8、恢复出厂设置
9、退出

电调油门行程设置
以XXD好盈程序电调为例
连线方式如下图:
如果手头有舵机Y线就方便多了,可以把多个电调连接一起然后汇总到一根线连接到接收机上!
设置方法如下图:

网友(2019-08-25):
美好的东西总是值得期待

网友(2019-01-10):
技术贴,学习
技术贴,学习

网友:
非常好  谢谢  简单快速

网友:
学习不少东西,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2018-09-09):
哇。调电调是真难受。

网友(2017-10-24):
还是没看明白啊。太笨了

网友(2016-02-08):
好贴 慢慢看 才能懂

网友(2016-09-05):
请问,换新电调的时候是不是都要进行油门校准?有没有不需要校准的电调?

网友(2016-11-29):
这个太复杂了pass

网友(2017-01-01):
技术贴,受益匪浅

网友(2017-02-22):
每种电调的叫声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7-08-30):
谢谢,涨知识了

网友:
有看沒有懂~還是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