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防水工作

楼主(2013-11-03):
要飞北极星了,先把接收防水做好,那个用套的实在不雅

网友(2014-02-04):
套套怎么保证接线处不漏水呀?

楼主(2013-11-03):
正反面全部704,

网友:
套上套套 不就行了

网友:
带上套套确实是不雅,可以换气球的

网友:
套套简单方便

网友A:
学习咯  楼主的水机自己做的?

网友:
可以带套简单方便

楼主:
套套不雅,气球不牢,只能胶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咯  楼主的水机自己做的?

自己做,KT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友:
应该用透明的,也好看点。。。。

网友C:
怎么操作,楼主应再详细些,多上几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操作,楼主应再详细些,多上几张图

接收壳打开,除了led显示和设置键不要涂胶,其余的地方都上胶

网友:
还要自己拆开啊,怕被拆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