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新手请教高手图传天线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3-11-03):
买了500MW和400MW的图传,就是X宝最常见那种接收是RC805的,电池3S,天线用过原装和小平板(淘宝50那种),垂直飞高也就不到100米左右开始闪屏,如果有高楼,只要一遮挡瞬间无信号,为此差点炸机。

请教高手5.

网友:
小白不懂顶贴。。。。。。。。。。。

网友:
发错区了

网友:
产品有问题联系卖家退。方便话公布卖家,防止其他朋友上当

网友:
你天线是不是垂直摆的  留一下 我以前发帖讲解天线dbi的帖子 看下  我这几天有点忙 刚缓过来

网友(2014-01-04):
回楼主,首先,5.8G的图传是最容易被遮挡的,所以飞行的时候看好线路,中间不要出现遮挡物,即使是一棵大树也要规避;
其次,安装天线最好的方式是垂直向下;
再次,飞机不要垂直于飞手,因为那时候属于信号的半盲区,应该保持与飞机有一定的倾斜夹角。

网友:
图传的问题很难说一定是产品的问题,很多是不太熟悉不会用引起的

网友:
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你确认你的天线问题,一般的全向的都是垂直放置的。
另外天线的效果怎么样。
第二图传本身的问题,
第三你周边的环境的影响

网友(2014-03-22):
楼主解决问题了没有?我目前也碰到跟你一样的情况!找不出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

网友:
5.8G属于微波段信号,信号传输已不如较低频段信号传输能力好,这区主要是绕射能力下降。其次微波对于传输介质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比如粉尘、水汽、尤其是金属粉尘影响更大,会大大衰减信号强度,降低有效传输距离。相对于电磁环境,微波段的杂波会比较少,信号质量相对于低频段会比较好一些。我们使用的天线通常是垂直极化的,这种天线的波瓣水平方向比较宽,垂直方向相对会比较窄,所以在比较远的距离上,天线顶部有一个盲区,如果环境再有不利因素,传输距离会更短。个人不成熟的建议,尽量不要在头顶飞太高,其次要考虑飞场电磁环境和空气介质的影响。祝你飞得高兴。

网友:
不能垂直拉高度  你可以试试稍微飞远一点再提升高度

网友:
一、平板天线接收或发射信号是定向的,蘑菇天线则是360度发射或接收信号。
二、5.8GHz频率高,避障性能差。
你的实际情况第一是用了平板天线,第二还有高楼遮蔽果断没信号。
建议:使用平板天线,最好平板面朝信号发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