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绕线,请绕过的进来解惑

楼主(2013-11-04):
2208电机绕线,拆的时候是0.17的线3股17圈,我现在绕成3股0.17的15圈,如果用1股0.5的线绕15圈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还有定子上是需要做绝缘漆的么?我绕了好几次,用电表量了下,都是和定子通电了,绝缘漆怎么做?

网友:
买的铜线没有绝缘漆么?我买的线都是有绝缘漆的,绕的时候注意不要把漆给弄破了,线和定子是不能通电的

网友:
效果绝对不是一样的。你看看这个http://bbs.mx3g.com/thread-435974-1-1.html里面有介绍线径转换公式的,我按这贴搞的,不错

网友:
趋肤效应

网友(2017-02-28):
顶    我穿越电机也坏了

网友(2018-05-28):
学习  顶一个学习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