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21级车发动机高温怎么办

楼主(2013-11-04):
车用的21级的,油自己配的1/5,,1/8加甲烷了,不加都是高温,车玩一会温度高的手都没法碰,,到底怎样配油啊,成品的不用,只想自己配,请高手大师帮忙

网友A:
可以吧油针调大一点,甲醇机高温有可以用加大油门的方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油针调大一点,甲醇机高温有可以用加大油门的方法解决

加大了反应慢了还有时加油门好几秒才起来,烟也大,自己配的油到底怎么配才好用,玩飞机温度怎么都不高,一到车上就不行了,

网友:
额。。。建议还是成品油吧。。。

网友:
哈哈,是不是贫油了,不加硝基甲烷和加是两回事,我就是批发燃油的,

网友(2014-03-17):
我是个凑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