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机模型] 对于新手飞电动固定翼的十几点安全告诫

楼主(2013-11-04):
悉心总结了入魔几年来,周围模友的种种出事状况,以及自己所经历的血淋淋的惨痛教训,罗列出来,给新模友以告诫。花钱再多是小事,万一伤到人事就不小!

1.遥控器上务必设置油门锁。养成飞机上电时,确认油门是被锁住的好习惯。飞机跑道就位,临起飞时,再打开油门锁。 飞机一落地立即把油门锁住,防止走动过程中误触碰油门摇杆,导致电机转动伤人
2.
给飞机上电前,认真确认当前飞机与你的遥控器所选飞机对应。
3.遥控器没有办法设置油门锁的,给飞机上电时,不要把遥控器挂在胸前或立着放在地上,防止误碰油门摇杆。
4.
起飞前最好先试试各个舵面方向反应是否正确,新手不要飞带病(机身不正、舵机乱响等)的飞机。
5.给飞机上电时,确认电池电量是充足的。而不是刚刚用过的。
6.使用桨保护器的,要经常检查绑扎螺旋桨的橡筋是否老化。尤其是放置了一段时间没飞的飞机。
7.
手拿飞机时,手握飞机的位置必须避开桨叶转动可以打到的地方。
8.
拿到刚刚降落的飞机,即便是锁了油门锁,第一件事也是要立即断开电池与电调的连接。要养成好习惯。
9.
没有起落架的尾推类飞机(飞翼等)尽量用高KV值的电机和小桨,采用正确的姿势把飞机抛出,防止打到手(越小的飞翼,越容易打到手)。
10.
新手在任何情况下,飞任何机型,都不要试图用手接住正在降落的飞机。
11.
飞行时,一定要先开遥控器,再给飞机上电。防止因设置过失控保护电机突然启动。
12.
调试飞机的电子件(包括设置遥控器、电调)时,最好取下螺旋桨。如果实在不方便取下螺旋桨,一定注意不要让桨的前面和正侧面有人,以防电机突然转动,致使飞机蹿出。
13.
不要在人群上空飞你的飞机。也不能对着人、车,甚至小猫、小狗降落你的飞机。
14.
无论如何也要让看你飞行的人站在你的后面。你则要选择背对阳光的方向飞行。尽量操控你的飞机不要飞到你的身后,更不能以你为圆心转圈飞。
15.
尽量不要在飞场进行遥控器和接收机的对频。经常有人把接收机对到别人遥控器上,出现电机突然启动的情景。

总之,安全无小事。请务必增强安全意识,养成安全飞行的好习惯。

网友:
不断的学习学习!!!楼主好厉害啊!!!顶楼主!!!!!

网友:
楼主教教我怎么做飞机吧1!!!大神啊111!!!!!

网友:
的确如此,航模不是玩具

网友(2015-05-23):
13条很有爱心

网友(2015-09-19):
菜鸟来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