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筋动力改装的小JJ

楼主(2013-11-04):
用橡筋动力的机翼改了个小jj,重38g,8.5mm的空心杯电机,拆的911遥控套件

网友:
适合室内飞

网友:
小JJ上个飞行视频看看

网友A:
早都想改了,不舍得把911拆了

网友:
这个不错  我也有个玩具直机  还有点舍不得拆呢

网友:
上个飞行视频看看

网友:
我也是玩小鸡子滴

网友:
好手艺,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
室内飞一个

网友:
准备中,有时间就改,不过手艺不好,肯定超重,所以打算用减速机

网友:
我也要啊``我现在就要做一架``指导一下吧````好吗?你的空心杯是在哪家买得,螺旋桨是什么型号的,在哪家买得空心杯啊,我也要买8.5MM的空心杯减速组``不过怕拉力不够``能加我Q吗,2628865387

网友:
用V911的遥控器``那你的飞机左右转弯的话```V911的遥控器你该怎么按啊```我想买911的配件来做飞机``跟你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都想改了,不舍得把911拆了

我没911,不过我淘宝买散装的911遥控和接收板,哈哈哈```要开始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