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小时装机95元EPO白板AT6~~~~~

楼主(2013-11-04):
入手了95元EPO白板AT6 电子设备都有现成的 今晚装机

拿出所有配件 摊开 想了一遍大致怎么装 哪些地方需要注意 然后开始

1、电机 电调先接好 试试线接对没

2、该JJ设计一个舵机控制俩副翼 为了更精准转向 必须得改 改为俩舵机分别控制副翼 接下来 最讨厌的工作开始了 【挖泡沫】 安装好了舵角 画好了舵机位置 先用手术刀划开 然后用

挖耳屎的勺子开始挖泡沫(事实证明这招很好用) 慢慢挖 争取挖出个标准舵机形状 不深不浅 很快搞定 只是满地泡沫渣

3、升降 方向舵机设置 由于该JJ和我的F3A装机完全是一样的 而且肚子很大 所以不用再挖泡沫之类 直接装好 不过升降舵两片需要想办法连接一下

基本搞定 只差粘合机身

小结:

1、该JJ电机座需要改 总觉得一根木棍做电机座 很不牢靠 一会儿就震松了

2、装机时很多小细节要自己稍微改一下 不麻烦

3、起落架貌似不怎么牢靠 很细

4、估计头轻 重心还得调

明天搞定剩余所有工作,坐等周末爽飞

网友A:
支持!上几张我以前装的白板AT6

网友A:
F3A双副翼舵机比较好,虽然AT6我也用的双舵,到玩109时只用1个舵机也好飞,因为飞机确实很小很轻

网友:
沙发的涂装太漂亮了

网友B:
黄色涂装很漂亮,不知道能不能放3S1500电池

网友C:
很精彩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上几张我以前装的白板AT6

兄弟 你拿什么喷的啊?太漂亮了!另外你的电机座改动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A双副翼舵机比较好,虽然AT6我也用的双舵,到玩109时只用1个舵机也好飞,因为飞机确实很小很轻 ...

我总觉得一个舵机不保险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涂装很漂亮,不知道能不能放3S1500电池

我就用1500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精彩顶一个

谢狼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色涂装很漂亮,不知道能不能放3S1500电池

没问题的。我用3S   1350 花牌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 你拿什么喷的啊?太漂亮了!另外你的电机座改动没

电机座必须改的,一根木条不靠谱,淘宝买的自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必须改的,一根木条不靠谱,淘宝买的自喷漆

你怎么改的 能上个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