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模友“═╬﹎飛鳥武藏”-固定翼FPV神控,天七改的

楼主(2013-11-04):
是 自己 改的 天线的位置没有在原厂的位置了 在右边。方便装显示频 图传接收是 RC805 拆了  装是 显示屏 里面 目的是减少那些 繁琐的 线头。功放在支架后面 是直接螺丝2颗 固定在遥控上。功放下面和支架之间 可以放一块 2200的电池 给 RC805和显示频供电 直接接遥控的天线 路由器天线(右边的19厘米长的)拧开天线接上功放就OK了。左边用的 路由器天线也是 2.4G的 长 45厘米。是直接接在功放上面的。比以前控距 多了1K米。效果感觉还不错。现在 遥控看上去很 别致挺特别的。起码一点来说 没有那么多的线头 杂七杂八的。可能有 模友会担心 显示屏里面 温度高了 影响图传接收器 的接收。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问题的。我在深圳。飞一下午 都没有问题。请大家多少指教~~!请大家多多指正~!

网友:
在一次证明天7不赖!!!!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备起这一套

网友:
额。。。真是神控啊。。。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神控就是这样诞生的

网友:
楼主后面的f-22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