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七教你DIY之【迷你蓝牙虎式坦克】支持重力感.....

楼主(2013-11-06):
淘宝45+10=55 大洋收了一个坏的遥控坦克,感兴趣的请自行搜索,小七不提供链接,嘿嘿。(比如:遥控坦克、1 72 坦克等等关键字,注意是要遥控的,因为其带有动力部分,模型的不大清楚,也许不带动力,不好改)

收到快递的时候,的确被吓住了,坦克虽小,但很精致!

炮塔是可以旋转的哦

前面还有小机枪:哒哒哒。。。

除了铲子,还有很多工具,做工都很精致

上面的图看不出有多大?那跟打火机做个对比吧

尾部细节

坦克是履带带动的,最左边的那个是主动轮,是马达驱动的,最右边的是从动轮,中间的那些小轮应该叫承重轮吧,不是很清楚这些叫法。是不是觉得这么小了还做得那么精致很难得?更难得的是:这些轮子全部都可以转动

和一枚硬币做比较

坦克底部,一个充电接口,一个开关以及一个 27MHZ 的标签

把履带剥开

主动轮,里面有小电机驱动它转动,从而带动履带

履带细节

楼主:
坦克顶部细节

盖子还可以打开哦

炮管还可以调节哦,最低角度

最高角度

拆开炮塔,里面有个黑色的塑料罩子

仔细一看:就是一个塑料罩子,没啥好看的

拆开了

三极管组成的H桥,用于驱动小电机的

拆开电路板,背面是接口以及电池

好古董的电池。。。不知道这个小坦克是不是也是2002年产的

充电接口还有开关

楼主:
动力来源,两个小电机,分别驱动左边和右边的主动轮,带动履带来让坦克行走。

当两边都正转的时候,坦克就前进
当左边正转,右边反转时,坦克就原地右转
当左边反转,右边正转时,坦克就原地左转
当两边都反转的时候,坦克就后退

齿轮减速

一个电机这么大,大概就小指粗吧

把所有的电路都拆下来,准备改造它

由于驱动电机需要用到H桥,而小七手头上只有L298,这玩意儿太大,塞进去就没空间放其他东西了,所以小七为此还专门淘宝了 L9110 这个小芯片。。。虽然心疼,但是开心就好

设计好电路图后就拿去打印,再做热转印,准备做电路板(PCB),除了坦克所需的PCB外,还做了些其他的东西。。。

腐蚀完了,才发现 L9110 的线路接错了。。。GND分别在第5和第8引脚,我看错,以为是第6和第7引脚。。。

好好的板子就这样废了。。虽然可以飞线,但是我不乐意呀

没办法,只好重新做一个,这次接对了,0.4mm的线宽,热转印的话还是可以很轻松的做出来。

学校打印室的打印机出问题了,打印的效果很差,而且打印一次要收1.5元,正考虑要不要收一个 二手的激光打印机,毕业后再转手或自用,诸位坛友的意见如何?反正以后做PCB都要用到打印机,空闲的时候也可以帮别人打印,赚回一些成本

腐蚀ing

腐蚀好了,由于打印的效果不好,有毛刺,导致热转印的效果也不好,再导致腐蚀出来的效果也不好

焊上 贴片的 STC11F102E 和 11.0592MHZ晶振,以及两个 L9110 来驱动电机

一个L9110 可以控制电机的正转或者反转

楼主:
尾部装上小开关,在不用的时候可以断掉电源

先装上小电池,这个小电池是给单片机供电的。由于小七手上只有F系列的单片机,也就是5V供电版本的,当坦克动起来的时候电机功率比较大,会把电压拉低,使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换成低电压版的(3.3V供电)就可以解决了。因为手上没有,所以两个电源就两个电源吧。

电池上面是电路板

把电池、开关什么的线接上

把蓝牙模块接上

25块钱买的蓝牙模块,串口输出

在这期间对电路的接线改了一下,所以和上面的相比会有些变化,这个接口是用来充电和下载程序的。对了,那块黑黑的电池原来是 palm 手机的,单独用来给小电机供电。

装上外壳,准备收工了

装好了!跟买回来的时候没啥两样。嘿嘿

尾部原来充电的地方改成了指示灯

当打开电源的时候,指示灯就按照设定的频率一闪一闪的,表示单片机正在工作,如果灯不闪或者闪烁有异常,说明电量不足或者单片机有问题了

来一个帅气的侧面照

楼主:
硬件已经做好了,但是没有程序的单片机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所以我们还需对单片机进行编程,鉴于咱们模友学电子或软件的不多,所以就贴一部分就可以了,如果有朋友感兴趣可以找我要完整的源代码和PCB工程文件
#include<reg51.h>
#include "drive.h"

sfr P1M1 = 0x91;    //这两个是让P1口设置为推挽输出
sfr P1M0 = 0x92;

sbit L_A = P1^7;      //定义L9110所接的引脚,关于L9110的详细驱动方式见其PDF(其实跟L298差不多)
sbit L_B = P1^6;
sbit R_A = P1^5;
sbit R_B = P1^4;
sbit led_pin = P3^5;   //定义led所接的引脚

unsigned char cmd;    //全局变量,用于存放蓝牙传过来的命令

void led() interrupt 1   //led闪烁函数,由定时器T0产生中断,大约1.5秒闪烁一下
{
    unsigned char i;
    i++;
    if(i==15)
    {
        led_pin = !led_pin;
        i=0;
    }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

void com()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函数,当蓝牙传命令过来的时候执行
{
    RI  = 0;
    cmd = SBUF;       //把收到的命令放到全局变量里面
}

void com_init()    //串口初始化函数,波特率9600bps
{
    TMOD = 0x00;
    TMOD = 0x21;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REN  = 1;
    SM0  = 0;
    SM1  = 1;
    EA   = 1;
    ES   = 1;
}

void led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用于led闪烁
{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    //主函数
{
P1M1 = 0x00;    //设置P1口为推挽输出模式
P1M0 = 0xff;
com_init();    //串口初始化
led_init();    //led闪烁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死循环,等待蓝牙传命令过来
    {
    switch(cmd)    //判断收到的命令是干嘛的,其中 1 是前进 2是后退 3是右转 4是左转,0是停止,以后还可以扩展其他的功能
        {
        case 1:Forward();break;        //前进
        case 2:Backward();break;    //后退
        case 3:Right();break;        //右转
        case 4:Left();break;        //左转
        case 0:Stop();break;        //停止
        }
    }
}

代码写完后编译,再烧写到单片机里面,OK!

我的手机是安卓的,所以用蓝牙连接我们的小坦克,通过蓝牙给它发送 1、2、3、4 小坦克就会执行相应的命令了,我们可以用  蓝牙串口 这个安卓软件,或者用网友编写的控制端也行

(有朋友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我要安卓的控制端)

下面欣赏视频吧:

【完】

楼主:
重复发帖了。。。

网友:
这个小的遥控坦克么

楼主:
除了是坦克,你还可以改为其他的东西,比如越野车、跑车等等。。。

网友:
好牛的样子哦,楼主是人才,这个坦克我在我们的玩具店看见过,卖一百多,后来我上某宝搜了一下,只要50元。准备买的。虎式坦克,挺帅的

网友(2013-12-10):
牛人,说实话五楼的那些我完全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是坦克,你还可以改为其他的东西,比如越野车、跑车等等。。。

蓝牙控制距离是个问题吧

网友:
真牛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16-05-28):
太棒了,加我QQ3052225975,教教我被

网友(2016-06-27):
小而精制啊。

网友(2016-09-03):
牛!手机app是怎么搞的?上图看下控制界面可以吗?

网友:
楼主自己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