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贴】关于关于各种航模用品的毒性

楼主(2013-11-06):
1.甲醇
危险性概述
健康危害: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对视神经和视网膜有特殊选择作用,引起病变;可致代射性酸中毒。
急性中毒:短时大量吸入出现轻度眼上呼吸道刺激症状(口服有胃肠道刺激症状);经一段时间潜伏期后出现头痛、头晕、乏力、眩晕、酒醉感、意识朦胧、谵妄,甚至昏迷。视神经及视网膜病变,可有视物模糊、复视等,重者失明。代谢性酸中毒时出现二氧化碳结合力下降、呼吸加速等。
慢性影响:神经衰弱综合征,植物神经功能失调,粘膜刺激,视力减退等。皮肤出现脱脂、皮炎等。
燃爆危险:该品易燃,具刺激性。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楼主:
2.蓖麻油
无毒,还是一种中药呢
【功能主治】润肠通便。用于肠燥便秘。还有烫伤
保存时应该避光密封
(油动机用甲醇和蓖麻油的混合物)

楼主:
3.KT板
这个是重点,大家DIY经常用到的,发这个贴也是因为它
KT板是一种由PS颗粒经过发泡生成板芯,经过表面覆膜压合而成的一种新型材料
主要成分为:聚苯乙烯(英文:polystyrene)
既然KT板的主要成分就是聚苯乙烯,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它。
学过有机的都知道,聚苯乙烯可由乙炔和苯聚合制得,而聚苯乙烯中又含有苯环,所以聚苯乙烯不完全燃烧时又可生成苯,苯是致癌物质。
如果说我们中毒,那么主要是因为苯,因为一般情况下聚苯乙烯是无毒的。
从来源来看,我们吸入苯的途径有两大类,一种无法避免,就是工厂在用聚苯乙烯发泡期间所产生的,然后夹杂在泡沫之间,正常KT要排气1年的,一般厂家为了利益只放一个月,所以很难把所有的毒气都排出去,里面肯定含有不少的苯,和其他一些在发泡期间可能产生的有毒气体。
大家不信的话可以靠近闻一下KT的味道
还有另一个来源,那就是热切割。
为了验证,我用热切割的方法切了一小块KT板,现象如下:
发出黑烟,释放刺激性气味气体,KT表面的皮渐渐变黄。
而发出黑烟,释放刺激性气味气体正是苯在空气中燃烧的现象,有机物在空气中燃烧,释放出黑烟,是由于不完全燃烧,而不饱和烃燃烧需要更多的氧气,更加可能会不完全燃烧,而苯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不饱和的不饱和烃。
说了这么多,那是不是苯,你来判断。
不仅如此,在我们用刀切割KT板的时候,也会使板子局部升温,发生氧化反应,各位同学可以试试,看看是否在你切割板子的时候切割面会释放出略微浓些的味道。

楼主:
同志们请允许我再百度一下苯的毒性知识
由于苯的挥发性大,暴露于空气中很容易扩散。人和动物吸入或皮肤接触大量苯进入体内,会引起急性和慢性苯中毒。有研究报告表明,引起苯中毒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在体内苯生成了苯酚。
特别注意:
(1)长期吸入会侵害人的神经系统,急性中毒会产生神经痉挛甚至昏迷、死亡。
(2)在白血病患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有苯及其有机制品接触历史。

所以,我们尽量减少热切割,如果必须要用,那也一定要在通风处,另外,KT可长期存放在阳台等处,通风且有光照,利于苯的挥发和分解(苯在光照下会缓慢分解)
在使用时要尽量使鼻子远离,同时,使用后要洗手,防止苯从口入
KT是个好东西,用还是要用的,只要我们多加注意,还是莫问题的

楼主:
4.EPP
EPP的主要成分是聚丙烯,聚丙烯是无毒的,其一般燃烧产物也是无毒的,如果你要问我不完全燃烧呢?那我只好说,所有的有机物都会不完全燃烧,那你是不是怕了呢?
EPP是还一种环保材料,不仅可回收再利用,而且可以自然降解,不会造成白色污染。
所以说,大家放心的用EPP材料吧

楼主:
5.EPO
百度说EPO是特殊聚合工艺生产的一种“共聚物”,组成和结构独特,由30%的聚乙烯和70%的聚苯乙烯组成。
可见,EPO70%的成分和KT板是一样的,那么关于它的毒性大家就参照KT板的吧(聚乙烯是无毒的)(还有关于它俩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别所导致有毒物质的产生我也没有考虑,我想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楼主:
6.热溶胶
呵呵,该热溶胶出厂了,之间我还觉得热溶胶有味呢,今天一查, 才得知它在生产和应用时不使用任何熔剂,无毒、无味,不污染环境,被誉为“绿色胶粘剂”
好吧,它是清白的,大家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6.热溶胶
呵呵,该热溶胶出厂了,之间我还觉得热溶胶有味呢,今天一查, 才得知它在生产和应用时不使用任何 ...

劲爆的来啦热溶胶粉(原材料)是从动物的结缔或表皮组织中的胶原部分水解出来的蛋白质。其分子量为1—10万,含18种氨基酸。除含量16%以下的水分和无机盐外,蛋白质含量达82%以上

楼主:
7.锡
焊接常用的啊,说下吧
金属锡即使大量也是无毒的,简单的锡化合物和锡盐的毒性相当低,但一些有机锡化物的毒性非常高。尤其锡的三烃基化合物被用作船的漆来杀死付在船身上的微生物和贝壳。这些化合物可以摧毁含硫的蛋白质。
所以说,正常的焊接是不会生成有毒物质的,大家放心使用

楼主:
8.502胶水
502胶是以α-氰基丙烯酸乙酯为主,加入增粘剂、稳定剂、增韧剂、阻聚剂等, 通过先进生产工艺合成的单组份瞬间固化粘合剂。
502是固化后无毒的哈同学们注意了,就是说你没事别故意去闻它,人家可是带氰的

楼主:
9.泡沫胶水
这个其实不太好说,主要原因是不同的厂家生产的泡沫胶水成分不同,品质不同,有的是环保的,有的则是有轻微毒性的,我打乒乓球用的乒乓球专用胶水和泡沫胶水就很类似,都是用有机溶剂溶有一些胶质。
记住,通风,如果家里有小孩或者自己还没成年正在发育,请更要注意使用

楼主:
10.轻木啦桐木啥的肯定不会有毒的啦,除非有加工或者图漆了

楼主:
11.热缩膜
热缩膜有大约5,6种吧,除了一种聚氯乙烯为主要原料的都没毒(聚氯乙烯也是燃烧后生成的氯气才有毒)
而这种聚氯乙烯的热缩膜,主要用于农业大棚,它密度大,想来我们用于航模的并不是它,而是一种密度小而且表面光泽度高、韧性好、抗撕裂强度大、热收缩均匀的材料,那就是POF材料(连乳制品都可用它来包装)

楼主:
12.热缩管
热缩套是一种特制的聚烯烃材质热收缩套管,也可以叫做EVA材质的。
EVA是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的简写,健康危害: 对眼睛和皮肤有刺激作用 。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刺激作用,想当年学高中化学,醋酸貌似也是这么说,所以,我觉得对于热缩管的担心还是不必要的

楼主:
能想到的都说了,最后来个总结吧……
甲醇千万不能喝
KT板要通风割
EPO来同KT
其他浮云你享乐

好吧,这打油诗写的……

你若问我半夜更的动力是什么……
我会说是精品么?不会的
我会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言重了
可是我的确和白血病有不解之缘,和不共戴天之仇
今天,哦不,昨天,闻着KT的味道,就想,我应该跟大家提醒一下,万一可以挽回一个人的生命呢?
航模是我们毕生的爱好,可我并不想看到有人为此付出生命……
会不会把大家说怕了?其实,也没那么严重的,大家多加注意就好

网友(2015-05-23):
泡沫胶(=@__@=)哪里?

网友(2015-07-08):
补充一个,加工碳纤维材料(扩孔,切割)等产生的碳纤维粉末,吸入肺中可能一辈子代谢不掉
所以这些粉末切记不能随口一吹了事
一定要用吸尘器或者粘胶带清除干净

网友:
安全很重要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