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光驱电机改无刷电机的方法 转

楼主(2013-11-06):
这里说的无刷电机是微型的电机,用于遥控模型飞机做动力的。其实就是微型的三相交流电机了。要使用专用的无刷电调来驱动。
    拆开废光驱,拆下光盘驱动电机,各种品牌的结构尺寸可能不大一样。拆去原来的线
圈,焊上一个适合的薄铁管做电机固定底座。这个电机使用的是闭路电视用户线插头的铜
管,尺寸刚好,尾端套进去几圈弹簧,焊三点固定住,这样铜管不容易被夹变形。也可用
光驱铁皮剪一个带螺丝孔的底座焊上去便于固定             原来的外转子有可能不适合,主要是定转子间的间隙太小,挖去原来的磁条后无法装进强磁片了,可以找一个光驱里面使用的这种电机来改,是推动光盘托架的。                尺寸不是都适合,应该选内径够大的,清除里面原来的磁条,钻散热孔并清理干净。中间的孔太大,剪一片铜片卷一个小铜管套上去使轴能紧紧地塞进去。                          均匀贴上12片磁片,磁极N、S、N、S交叉贴,当然要买磁极在平面方向的。可以先用铅笔画等分线,再用环氧树脂将磁铁按等分胶牢。磁片之间的间隙可以使用切短的牙签之类来填充距离。24小时后就固化了。
原来的轴也太短,可以使用光驱里拆下来的导轨,直径3mm,非常好,强度很高,要用
砂轮或者角磨来切断并磨光断口。                 焊接转子和轴时用适当粗细的漆包线在定子外面绕几圈套入转子使转子比较紧地和定
子定位,焊牢转子和轴。拆去漆包线就可以拔出转子了,转子定子间的间隙不能超过0.3mm,
间隙大了效率很低推力也很小。
线圈的绕法:先用一根漆包线直径约0.2mm的在一个槽里面绕满一半的空间,留一半相
邻的磁极用的,记住总的匝数,我做的电机每极绕5-6匝,如果总匝数是40,则使用0.2mm
的漆包线8线并绕6-9匝,也可以自己试试最适合的匝数。
定子任意一个磁极为1,第一组绕1-4-7三个磁极,第二组绕2-5-8,第三组绕3-6-9,
都是一个方向绕,如下图,绕完后把三组线圈的尾端接在一起细心刮干净焊好剪去多余
的线。线头A、B、C留适当长度套上热缩管根部三线合在一起套入热缩管,线头焊上插头
就完成了。         装上桨叶,接上电调和电源、接收机或者舵机测试器,试试推力有多大,顺便测试一
下工作电流,如果不理想则改变匝数改绕线圈。这样改成的小无刷效率还是比较高的,配
2S电池和10A电调装在飘飘机上飞的很好。。

网友(2017-02-04):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2016-12-20):
我不想挖坟,但是,星型绕线功率好像不高

网友(2016-09-25):
这个很高手,我的动手能力还没提升到这个程度```争取哈

网友(2015-12-16):
楼主的小台钳很漂亮!

网友:
模友之吧 中国唯一免费送模型网站

网友(2013-11-07):
考验手工啊,还有这么小的无刷0.2的线8股能绕6-9圈么?我上次买的0.17的线绕2208 3股17圈都快要绕不下了啊

网友:
改天试试

网友:
传说的铃铛电机

网友(2015-04-28):
改动太大,不适合新人制作啊!

网友(2015-07-01):
我的做得不漂亮  而且发热

网友:
顶,改造无轴承无刷电机,动手能力极强,电机轴与定子外转子同心和垂直很难保,绕线也不易。学习了。
自己动手就是极化钕铁硼磁铁条找不到,间隙还要特合适。太难。

网友:
考验手工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