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展620毫米手抛机改造电动 不断更新

楼主(2013-11-07):
最近一直很多事,导致答应儿子的小飞机改造一直没有兑现。惭愧啊。现在总算有一点时间了。抓紧开始制作。
机型选择这种T尾的,动力考虑到小孩学飞容易炸,前拉的方式排除,选择背推的方式。好了,现在说说材料吧
1  翼展620毫米左右的手抛飞机一只
2  1510小电机一个   5030两叶桨
3  10A无刷小电调一个
4  3.7克微型舵机3个
5  2S600mah锂聚合物电池一个。
6  细排线若干
7  杂7杂8的东西一些

好了,开工。。。。。。。。。。。。。。。。。
先来张手抛机全貌

先把机身从中剖开,再掏出机头放电池电调接收的空间

挖出主翼副翼和水平舵的舵机安装位置

找了些强度高的泡沫,削出这个电机固定座。(当然也可以弄成别的样子)再磨出一个薄的层板。做为电机固定片,木片与泡沫用环氧或泡沫胶与泡沫电机座粘合。电机再锁在木片上。

电机座安到机身上的位置

未完持续。。。。。。。。。。

网友:
下次我也这样做一个,我有个1504的电机

网友:
很好看啊

网友:
翼展620毫米手抛机改造电动  不断更新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A319翼展 作者:天朝路人量产型 6453 切的不错啊,顶、

等楼主弄好之后我也参考一下

楼主:
晚上打算粘电机座的时候发现胶水没了,停工一晚

楼主:
胶水弄来,502先涂满木片,让胶水渗透进木板,硬了很多,而且在木板边缘锁自攻螺丝也没让木板破裂了,目的达到。晚上粘上电机座。看看推力线角度是否差不多。

楼主:
完工后的样子。翼展620毫米手抛机改造电动  不断更新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A319翼展 作者:kverdou 1667 等择日首飞。

成功后再上视频。。。

网友(2016-04-15):
我只是过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2017-11-12):
在哪里找那么小的电机?

网友:
推理线怎么确定

网友(2019-03-20):
可以,怎么没结果了

网友(2019-06-14):
怎么掏空前面的,用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