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斯9控上面的操纵杆

楼主(2013-11-08):
这么多操纵杆一看到我头就大了,真心搞不明白用途,还有油门锁是哪个怎么设置,请大侠们帮我介绍一下。

网友:
没记错的话,油门锁定需要启动这个功能,然后知道到一个开关对应这个功能呢个,这个开关就可以油门锁定了

网友:
没用过这个控,楼下回答

网友:
原版的系统吗?原版不太清楚,er9x略知一二。

网友(2014-03-17):
边撸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