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的磨合、油针调节和保养知识 (转贴)

楼主(2013-11-08):
磨合
(译注:译自os55ax说明书,适用于ABC引擎。该说明书
建议的磨车方法有点变速磨车的意思,意在使活塞和汽缸处于同冷同热的工作环境,利于活塞与汽缸壁更好的接触,达到较好的磨合效果。)
磨合对所有的内燃机都有好处,磨合是指最初的几次运转。
磨合可以让各工作部件在工作温度下紧密配合,这对
发动机持续运转和调整化油器之前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由于OS发动机是由最好的现代化工艺制造,
使用最合适的才略,只需要短期简单的磨合。该磨合可以在发动机固定在模型上进行。其方法如下:

1 把安装了
螺旋桨的发动机安装在你的模型上,把主油针开到启动位置并启动发动机。如果点火电撤掉时发动机停止,则把主油针开到保证发动机能启动并持续运转不熄火的位置。全开风门运转约一分钟,主油针开到富油状态,运转状态类似四冲程发动机声音较低沉,转速慢,排气较浓,称为“四冲程”状态;

2 现在逐步关小主油针,发动机转速会上升,达到较高的转速,声音很尖,排气稀薄,称为“两冲程”状态(此时应该是发动机的最高转速),保持这个状态运转约10秒钟,然后再开主油针,让发动机回到之前的“四冲程”状态,运转10秒。如此反复操作直至油箱中的油耗尽。

3 重新启动发动机并调整主油针让发动机运转介于“两冲程”和“四冲程”状态之间的转速,保持这个速度,
飞行3到4个起落,注意避免过分的上扬,以免空中熄火。

4 在接下来的飞行中,可以逐渐关小主油针以获得更高转速。但是,如果发动机表现出贫油的迹象,下个起落就应该开点主油针。大概10到15个起落之后,发动机就可以在最佳的主油针设置下持续运转,不会出现无力或者过热。

5 磨合结束以后,对化油器的最佳调整参考后面的副油针调整和后续调整。
油针最佳位置的设置
慢慢开风门到全开位置,然后逐步关小主油针,此时排烟会有变化(四冲程变到两冲程)。在这个时候撤掉点火电,注意小心不要让点火电的任何部分接近甚至接触到旋转中的螺旋桨。如果发动机在撤掉点火电的时候熄火,把主油针关闭约30°,再重启。
随着主油针的慢慢关小,发动机转速会提高,可以听到排气高速喷出的声响(译注:通常说的发动机叫得很响就是指这个声音)。主油针关10-15°再等待转速变化,如果转速提高,再关10-15°,再观察转速变化。一点点改变主油针,中间不时听下观察,直到发动机转速不再随油针条件而立刻变化,就快接近最佳设置位置了。

怠速调整步骤:

1 启动发动机;

2 风门全开(中速的时候撤掉点火电池);

3 调整主油针(调到最高转速,再放20-30°)

4 逐步关闭风门

5 寻找怠速位置(怠速位置就是风门关得尽可能小,转速尽可能低,但是稳定不熄火)

6 确定怠速位置

7 全开风门

8 观察转速是否迅速增加?(如果发动机熄火,把怠速位置的风门开一点,重复步骤1)

9 持续高速10秒

10 关小风门

11 怠速运行5秒

12 发动机是否熄火?(发动机熄火,则怠速位置风门再开一点,重复步骤1)

13 全开风门

14 转速是否迅速提升?

15 迅速提升,则调整完毕。
发动机熄火,进入下一步调整。
副油针调节
当发动机运转的时候,关闭风门到怠速,运转约5秒钟,再全开风门,如果此时发动机转速缓慢提升,同时排出大量烟雾,说明混合过浓,富油了。把副油针顺时针旋入15-30°。如果混合特别浓,发动机转速会很不稳定,表现为开风门的时候,大量浓烟排出,同时转速突然下降,甚至发动机停止。在过长时间保持怠速以后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反之,如果混合过稀,当风门快速打开的时候,排气比较稀薄,发动机会突然停止。这种情况下,把副油针逆时针旋转90°以增加混合浓度,然后再顺时针慢慢旋入副油针调整螺丝,直到风门打开的时候,发动机能随之提升到最高转速。
以上调整步骤需要耐心进行,直到调整到发动机反应迅速。
注:副油针调整每次调整控制在15-30°左右,每次少量调整后仔细观察油门反应。
副油针的重置
在进行化油器调整的时候,副油针调整螺丝可能无意中被过分旋入或者旋出,导致偏离有效调整范围太多。下面是重置初始位置的方法:
转动风门摇臂,从全开位置一直转到全闭。(注意不要旋过头)然后把副油针调整螺丝旋入,旋到底为止。现在开始旋出调整螺丝1.5圈。
后续启动步骤
当主油针的理想位置调整到位以后,按照以下方法进行启动:

1 从理想位置开始,把主油针旋出半圈(180°)

2 把风门从全闭位置打开一格(译注:按经验启动发动机时风门可以开到怠速位置。而本说明书所指的位置是从全闭位置开1/4。这个1/4是指整个风门摇臂的
活动范围,从全闭位置开始的1/4,按说明书示意图大概是风门摇臂与化油器进气口平行的方向),加上点火电,使用启动机启动。当发动机启动起来以后,再逐步打开风门和把主油针调节到理想位置。
注:在同一天启动发动机的时候,如果空气条件没有明显变化,发动机的油针位置可以不用改动。
后续调整
当发动机磨合并且控制正常,油针设置就不需要改动了。最多偶尔因为气候变化改变一下主油针设置。
当然,改用不同的油料,配方改变,也需要重新调整主油针。
请记住,为了安全起见,进行新调整之前,应该先把主油针多开半圈。使用新的消音器(排气管)也应重新调整主油针。
不同的消音器会改变排气对油箱的冲压,从而导致主油针位置的改变。使用不同的热火头也需要重新进行化油器调整。
化油器的清洁
化油器的清洁要看其细小的喷油孔是否干净。任何存在于油料中的外来杂质很容易堵塞喷油孔,导致发动机输出不稳定,不可靠。

OS super-filiters(大小型号都有)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可选
配件
可在你的储油容器的出油口处放一个油滤,防止外来杂质进入发动机的油箱。
建议在发动机油箱和主油针之间装一个油滤。
不要忘记定期清理油滤,把滤网表面积累的杂质去掉。
当然也要不时清理化油器本身。
发动机的
保养维护

1 每次使用结束后,要把油箱内的剩余油料抽出来。

2 然后加上点火电,尝试启动发动机,把发动机内的余油燃烧干净。重复启动,直到发动机没法启动。去掉点火电,趁热用电启动机带着发动机运转4-5秒。

3 最后,把少量用过的油料打入发动机,用手旋转几下,再用启动机带着转上4-5秒,让油到达发动机内部各个工作部件。
(译注:从实践经验来看,与其使用用过的油料来保养发动机,不如使用专门清洗化油器的清洗润滑剂如WD-40,保养防锈效果更好。而说明书所提的使用废油来保养发动机,至少在本人认识的国内爱好者内还没有听过。)
注意:不要把废油打入化油器,那可能对O型圈不利。
这些措施可以防止长时间存放以后导致的启动困难和内部腐蚀。

--------------------------------------------------------------------------------

其实OS的发动机和
国产发动机的使用保养是不同的。因为环保原因,日本禁止国内的电镀工业生产,尤其是镀硬铬会产生氰化物(巨毒严重污染环境)。因此OS的缸套是采用化学镀镍,涂层薄。缸塞之间的配合主要靠加工精度保证和国内生产工艺不同,它的磨车时间短,国内由于生产设备工艺的限制加工精度不好主要靠加大过盈量在后期磨车来保证缸塞配合间隙。
国产发动机和大多数的进口发动机是ABC结构,严格的说OS应该是ABN结构。 OS只需要短期磨车,而国产发动机或其他的进口发动机则应该富油长时间磨合,而且是用合成油即可。

网友(2014-03-16):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