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如何设置飞机使其更真实

楼主(2013-11-10):
新手请教个问题。目前正在联系模拟器,安装了G4和凤凰的模拟器,主要使用凤凰。感觉模拟器里面的飞机都调整的太标准了,自己制的飞机前几次飞状态肯定没有那么好,所以感觉模拟器里的飞机不够真实。想请教下各位如何调整模拟器里的飞机使飞机能够较为接近真实的状态呢?(飞行难度接近)有这方面的文章也可以提醒下,我去看。
另外怎么在模拟器里面添加模型啊?想在模拟器里飞自己的飞机,我的飞机型号是C47。如下图。

网友:
加  我爱送模型  qq群,会有人帮你的

网友:
多潜水吧。。。。。。

网友A:
真实的模型飞机在首飞前就应当认真检测,使之符合设计要求,若反过来把模拟器里的飞机调成副翼不对称或重心随意改动并且升降方向舵面都偏斜的,那就沒法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实的模型飞机在首飞前就应当认真检测,使之符合设计要求,若反过来把模拟器里的飞机调成副翼不对称或重心随 ...

谢谢,检测当然是要的,但是新手第一次,没有经验,调整的肯定不到位

网友:
地面检查完毕在上天微调!祝你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