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自制航模电子设备系列之一:和我一起用ATMEGA8做遥控...

楼主(2013-11-11):
7月份的时候,在5imx看到一个网友说想用ATMEGA系列8位单片机做遥控器、电调、陀螺仪、平衡仪一个系列,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确实航模用的遥控器、电调、锁尾式陀螺仪、平衡仪这些产品,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国内的模友们自己做的很少,买成品的较多,而且很多人也是提到国产设备就指是垃圾设备,非国外的产品不买,其实这种精神并不利于我国航模事业的进步。

个人认为,航模作为一项运动,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是利用成品设备(当然也包括国外先进设备)组装调试出操控性非常好的航模,并通过个人的良好操作技能,能够在各种比赛中获得名次;但另一方面,应该是在航模运动中,不断地锻炼、培养、发掘出自己的技术力量。从航模及相关电子产品的种类发展来看,国外比我们要先进好几年,各类新的航模电子产品(如最初的无刷电机、电调等)或者新类型的航模(如四轴等)往往都是国外的爱好者们研究并应用之后,才传到国内来的。大家都说他们的创新能力很强,可是真正静下心来想一想,创新能力的发展不光要靠新的点子,还要破除技术的神秘感,要靠实际动手能力强,才能变成现实。

我们现在爱好航模的人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在校的学生,从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来看,学校教的过份注重理论,而轻实践,大家往往学了很多基础知识,而现实中却完全无法自己动手,他们自己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外国的技术很神秘。如果搞工科的学生都觉得技术神秘的话,我们的自主创新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而当你深入去了解那些我们以为很神秘的技术,特别是发现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可以掌握,自己可以应用的东西的时候,也许我们离自主创新的天花板就只需轻轻一跃了。

当然,从个人业余制作的角度来说,不要去选技术含量过高,自己完全无法实现的内容,如自制遥控器所需的芯片、自制陀螺仪芯片等等,那些创新是需要高端试验室环境和设备的,个人业余制作的条件完全不具备。但遥控器、电调、陀螺仪、平衡仪这些航模电子设备,则是我们可以实现的。

我也准备用ATMEGA系列8位单片机做遥控器、电调、陀螺仪、平衡仪一个系列,当然由于我只是业余时间来做,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全部完成,我只能在这个论坛上做一点,发一点,也算是我的一点业余爱好吧,关注的人越多,我做的动力就越强,做的速度也会越快。我做的所有的东西最后都将开源,如果关注这系列内容的朋友多的话,我也将考虑编一本书,把做这些东西的所有技术细节,包括所用的单片机的关键技术、源程序关键内容的解释等等,全部写在书里面,让大家按照书的内容直接操作,便可制作出自己的航模电子设备。

开端说了这么多废话,耽搁大家的时间了。先给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进度,我所自制的所有的电子产品均遵循一个流程:即可行性分析—原型模型搭建—原型模型编程—基本功能测试—产品试制—产品上机测试、程序完善(可能反复)—定型。最近的2个月,我可能花了20多个晚上的时间,航模遥控器已经进入产品上机测试和程序完善阶段,舵机测试仪已完成基本功能测试,航模直升机用锁尾陀螺仪已完成基本功能测试,航模直升机用平衡仪已进入原型模型编程阶段,航模无刷电机用电调还处在原型模型搭建阶段。
当然,最近这段时间由于占用业余时间太多,已经引起了领导的强烈反对,后继进度可能有所放缓,但我会尽量地加快进度。
现在正式进入第一个主要内容:和我一起用ATMEGA8做遥控器。

楼主:
可行性分析:
      一、现阶段商用遥控器已经有相当部分采用PCM编码了,从单片机的角度来说,PCM和PPM都应该是比较容易实现的,PPM编码以前大家认为抗干扰能力较弱,这主要是因为以前实现PPM的编解码很少用单片机,多用数字电路实现,对于这类电路来说,只要输入脉冲的上升沿达到一定的高度,都可以使其翻转。这样,一旦输入脉冲中含有干扰脉冲,就会造成输出混乱。但现在PPM的编解码都是用单片机来实现了,不存在干扰使其翻转的问题,无疑抗干扰能力又增强了不少。PCM编解码则是用模/数(A/D)和数/模(D/A)转换技术实现的,可以很方便的利用单片机编程,不增加或少增加成本,实现各种智能化设计。例如,将来的比例遥控设备完成可以采用个性化设计,在编解码电路中加上地址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对一控制。但PCM的编解码较PPM要复杂,因此有反映说采用PCM的商用遥控器速度要慢一些,而且各个厂家生产的不同型号的PCM比例遥控设备,其编码方式都不相同。
    结论:选用PPM在后端设备的选择余地上要大一些,可以提高开发速度,让我们把精力更多地放在遥控器功能开发上,因此选用PPM。

楼主:
二、后端设备及后端设备是自制还是选用商用
    后端设备包括发射端的高频发射板、接收机。由于我的专长主要在数字电路和程序设计,加上业余条件的限制,自制高频发射和接收板基本不可能,如果购买商用高频发射和接收板,可以自己做接收机,但商用2.4G的高频发射和接收板我在淘宝上查了查,一般要150元左右一套(两块),而且距离说是1000米,但很多已经购买的朋友评价时说都只有300-500米,性价比不高。自己做接收解码板来做PPM接收机技术含量比遥控器本身来说要低,就不花费时间了。
    结论:我手上正好有一个esky 的0404g四通控,可以直接用其外壳、高频发射板和接收机。如果没有合适的旧控可供改装的,可以用飞梦,飞梦2.4g套装的价格只有200出头,而且距离应该在1000米以上。外壳自已做的话,绝对会非常山寨,影响大家的心情,所以用便宜的旧控或者模拟器改装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方案。

楼主:
三、发射机用PPM板单片机选型
    发射机主要需要用ADC来采集电位器的位置,一个8个比例通道的遥控器需要至少有8路ADC,精度8位太低,遥杆的全行程才256个采样点,至少要10位,遥杆全行程达到1024个采样点。
    由于选用PPM编码,所以发射机的芯片每20ms才需要发出一组信号,主频不需要太高,8M以上完全能够应付。
    7月份的那个朋友说准备用ATMEGA8做,我查了查ATMEGA8的资料,觉得ATMEGA8完全能应付,加上在淘宝上一搜,ATMEGA8的开发板有20多元的,价格很便宜,用来搭建原型模型很便宜,好,就是它了!
    买了一块ATMEGA8和一块ATMEGA32的开发板,用ATMEGA8来搭遥控器的原型,用ATMEGA32来搭建锁尾陀螺仪和平衡仪的原型。ATMEGA8的开发板25元,ATMEGA32的开发板只买了板子,自己买的芯片来焊,也只花了25元左右。便宜吧?
四、自制遥控器的基本功能
遥控器的基本功能实现核心代码其实很简单,主要是端口置位、复位和延时,但要做得好用,那些设置的菜单很难设计,要花不少的时间。本着功能优先的原则,我打算先不做图形液晶显示,先用字符液晶显示。(还有一个不好说出口的理由,我买的便宜的ATMEGA8的单片机开发板正好有字符液晶的接口,如果要驱动图形液晶,还得自己做接口,嫌麻烦)
基本的功能应该是大家经常用的那些,我实现的是:6通道(其实8通道也好,10通道也好,和6通道是一样的,主要是我的esky 0404g的四通控的接收只能扩展到6通道,要再多做通道,就得花钱买飞梦的2.4g套装,配8通的接收了)、通道反向、中位调节、行程调节、模型类型(暂只打算支持固定翼和CCPM直升机,这应该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两个类型了),油门和螺距两个5点曲线,陀螺仪感度调节,6个模型数据存储。

可行性分析先写到这里,文字材料写了好几大段了,大家看着也累了,为了增加大家的兴趣,我先介绍介绍我的遥控器的原型模型搭建和产品试制。

      上图是我搭建的遥控器原型机,摇杆是从PC游戏手柄上拆的,四按键是从坏的DVD机上拆的,LCD1602液晶12元,atmega8开发板25元,像U盘一样的东西是esky 0404g遥控器接电脑玩realflight的加密狗,用来验证原型机是否起效的。
      下图是遥控器原型机产生的波型图,是完全按照0404g的波形来生成的,0404g是可以改造成6通道的,其接收机也是可以改造成6通道的。遥控器原型机编程完成以后,用PC声卡示波器查看,各通道波形随遥杆变化正常。用加密狗之后,插入电脑USB口能找到遥控器,可以正常玩Realflight。原型机试验到此结束。

楼主:
希望大家能自己学一下

    Come   on  !!!

网友(2017-05-12):
谢谢楼主分享,我会把这些东西都齐齐看完的!努力!

网友:
看了半天,还是自己底子太差,没有搞懂,其实我只是有个伟力的4通的精准控坏了一个通道,想怎么把它修好,看半天还是没有头绪,楼主能提供点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