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烙铁漏电 损坏电调 设备

楼主(2013-11-11):
大家用的电烙铁大都是不带地线的两脚插头, 这种电烙铁都是漏电的,  漏电电压从几伏到几十伏 ,有的上百伏。焊接电调时就有损坏电调的可能。
上次和模友一起修飞机 ,之前电调好好地 。重新接下线 插电池几秒后就冒烟 报废。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又用这把电烙铁时 手碰到金属部分感觉
有点麻。用万用表一测  七十多伏 !!!这 只能拔掉插头再焊接了 。其实 这个情况几年前做逆变器时已遇到过了 那次连续损坏了我三个场效应管
才发现的。希望大家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焊接电调还是拔掉烙铁电源插头再焊。

网友(2014-03-16):
是呀,焊接电子元器件,一定要小心,别说电烙铁了,光是身上的静电就足以将集成块内部击毁,这也是裸手触碰电路板之前要洗手的原因了。即使电烙铁不漏电,其上的感应电压也能将一些电子元件烧坏。所以在焊接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将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设备回毁了,到时候悔之晚矣!!!

网友(2015-06-12):
会这么危险??

网友(2017-08-07):
以后还真的要注意,了解了,谢谢!

网友(2018-06-07):
有同遭遇

网友:
检查一下发热管有没有坏掉,可能是发热管的问题

网友:
哈哈,怪不得我是飞控杀手

网友(2020-05-19):
谢谢,受教了,学习了不少东西

网友:
使用焊台和佩戴静电手环多少能避免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