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望解答

楼主(2013-11-12):
  问一下船模电调是否能用在空模上??????车船电调与空模电调有什么不同?????先谢过

网友A:
A数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船模的电调电流要大些,好像没什么区别了。

谢谢巴哥

网友C:
有刷?无刷?水冷?风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A数一样么??

假如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刷?无刷?水冷?风冷?

无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

车船的电调电流都比较大,看你用什么电机了,如果电流一样应该可以用

网友:
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车用的电调用风扇散热有前进倒退的  车用的不可以用在飞机上的 比较重
船用的一般都用水冷散热以前都是前进没有倒退  现在也有倒退的了 飞机的电调可以用在船上的像30A的  就是开的不快  要开的快上80A100A150A的就快了 不过要加水冷散热器 电船是封闭的里面没风散不了热

网友:
上传测试

网友(2014-03-17):
呵呵,低调,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