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狂欢节,忍不住入了FBL100。开箱照及产品总体评测...

楼主(2013-11-14):
蚊子鸡?   2013-11-13 23:32 上传

一眼就能看出来啦。HISKY醒目的打字,包装非常结实,都3层气泡袋了,我undefined。开箱咯,看图   2013-11-13 23:31 上传

打开包装,咦,看起来东西还挺多的。然我们看看到底有些啥   2013-11-13 23:32 上传

包装内容:FBL100小鸡一台,30C小电池两个,高频头一个,高频头USB充电器一个,充电器转接线3根,futaba,JR遥控器高频头连接线一根,易损件(主桨,尾桨,螺丝,拉杆),还送了2个螺丝钉。最令我感到震惊的是竟然还有一块贴了双面胶的海绵?干啥用的呢?难道是为了让模友方便把高频头粘在遥控器上?额,我想应该是的。这足以提现厂家的诚意了
因为今天mcpx也到货了,干脆来几张对比图吧,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来看看内部构造吧。   2013-11-13 23:31 上传

这是一张FBL100与mcpx主板对比照片。左边FBL100,右边mcpx。可能我手机像素不太行,大家将就着看吧。就我目测的而言,FBL100电子元件相对紧凑,而且芯片上印有清晰的芯片编号,所以主板略显“胖”一点。mcpx元件排列相对比较散,而且主板芯片的编号已经被擦掉了,看起来很明显的被擦过的痕迹。我想大概是怕被别人山寨吧。。呵呵,纯属猜测而已。两个飞机都是采用直线舵机,就我玩过的小电直而言,直线舵机确实比普通舵机耐炸,寿命是普通舵机的2-5倍,毫不夸张。我并非吹嘘,这玩意就是谁用谁知道。呵呵
再来对比下尾电机   2013-11-13 23:31 上传

上面的是FBL100,配的716空心杯电机。下面的是mcpx,配的是6mm空心杯。很明显,FBL100比MCPX个子要大很多。怎么说呢,就我目前的飞行技术而言,感觉不出来两个飞机锁尾有啥区别。还是等高手来解答这个问题吧
再看看横轴比对图   2013-11-13 23:33 上传

额,主桨写着BLADE的就是mcpx。写着HISKY的就是FBL100了。由于图片太小,很难看得出来有啥区别。就我目前知道的来说,mcpx是1.5mm横轴,FBL100是2mm横轴,明显就比MCPX大了一圈。如果说国产的小鸡质量不行,那么大这么一圈,是否硬度不输进口货(其实并非进口货,上海中誉公司代工,也就是上海合朗,贴外国牌子而已)?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大家可以不必在意这个细节问题,当笑话看看就行。
由于时间紧张,没来得及拍全照片,这里就简单的说下。mcpx尾电机线是漆包线,FBL100是胶包线。众所周知,漆包线一旦掉漆,就容易引起短路烧坏主板,当然我说的并不是说mcpx不好,只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说的。我记得第一批FBL100就是漆包线,有部分模友反映漆包线容易引起短路,于是驰远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所有的飞机全改为胶包线,这点不得不赞一下!!!

大家看看我手中的线,这是干嘛用的?额,原来是平衡充电池连接线,一共三根,两根是JST插,一根平衡充插头。不多说,这已经体现驰远的诚意了,为模友考虑的真周到,呵呵

随手拆开了高频头内部电池,1S 150MAH 15C,还送了一个高频头专用USB充电器。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在遥控器上取高频头工作电源的话,就必须外置锂电。驰远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为模友预设好锂电和充电器,挺不错的。美中不足的说明书,竟然全是英文的,我完全看不懂(英语考试50多分,见笑了),希望此点改进。

小鸡+头罩+电池一共52克,对于这个强磁动力小鸡来说,算是比较好飞了。对频完了之后,推油门主电机转动,发出一阵阵轻微的爆桨声,瞬间我竟然感觉不到这个飞机动力不足。或许我技术还不行吧,看来要下一番功夫苦练技术了。
关于FBL100改无刷,市面上的无刷电机满目琳琅,应该如何下手?我给大家列了一张表。部分无刷电机动力从小到大排行:C05m 红M5 A120 黑金M5 12000kv B140 黑金M5 14000kv
HP05s 12500kv MH05m 13000kv HP05s 14000kv Hp06 SPIN 16000kv。是不是应该选最暴力的spin 16000kv电机?且听我分析。由于此电机KV值非常高,按照FBL100的齿轮比,转速大概有6000转了。本人才学疏浅,就大胆在各位大大面前班门弄斧吧。我们知道,当直升机旋转的时候,主电机动力输出作用于主桨上的时候,此时会有反作用力于飞机的机身上,因此必须通过锁尾解决直升机自旋。那么6000转的转速要选择怎么样的锁尾??告诉你,是8.5mm空心杯才能锁住。而且,由于此电机功率大,一般的小电池根本满足不了需求,因此要选择500mah 35C左右的电池才够。不然改了如此暴力,不到2分钟就软了,还不如不改呢。话又说回来,如此一来,必然比MCPX BL还重。接触过BL的都知道,是2S动力,如果说一个1S小鸡比2S小鸡还重,那么1S小鸡可以说基本上完输了,因此此电机强烈建议不上。再来看看HP05S,MH05M这两款电机。MH05m是AEO的产品,而HP05s是OVERSKY的,两家不同的公司生产。本人没有测试,但很多模友已经改了这两款电机了,综合大家实测得出一个结论:必须配合8mm空心杯才能锁住尾巴。电池也可以选择相对适中一点的。350-400mah。30-35C均可。还有就是稍微差一点的黑金M5电机了。此电机由于扭力不足容易掉转,如果打算改此电机的模友,必须改为小螺距高转速配合此电机,请务必做到心中有数。时间有限,再加上本人很多都是道听途说的,所以就不一一说明了。
小鸡嘛,电量损耗越小,重量越轻,留空时间越长,性能就越好,因此直焊是不错的选择。有条件的童鞋可以把电调和电机直焊,然后把电调插头剪掉,直接焊接在主板上,附图供参考:FBL100改无刷焊接信号点:   2013-11-13 23:31 上传

红色线连接点就是信号点了。电调取电有2种形式,从主板+和-取电给电调或者从电调供电+和-引电给主板。不过要记得,信号线可以用细线,而供电线一定要用粗线。无刷电机功率较大,选择比较大的供电线是有科学依据的,请务必做到心中有数。
最近加班太累,暂时先写到这里。以后会继续补充的,哎,时间不早,睡觉去了。各位模友晚安!!

下载次数: 0

网友A:
这个是转贴过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转贴过来的吧

是呀

网友(2014-01-06):
写的好,我正需要,楼主还有改无刷的具体方法吗?比如电调的选择是不是和SCP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