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自修电调

楼主(2013-11-14):
帮本地模友修的电调!   本人语文水平不行有什么表达不足的请见谅!!!!!!!!!! 修前准备好工具器材,有烙铁,松香。万能表,锡丝,<我用0.8的>焊锡膏,业子,     等首先用万能表测下MOS管的两端看看那个烧了,呵呵刚好测出一组中的两个MOS烧了   ,换前要看好型号烧的是7896型号刚好手头也有这个<因本人喜欢电子所以都会有点    1如果手头没有这个型号也没关系其他的也行如7843但是要比原来的电流,电压相同或大于内阻要小的代替!我没有热风枪只好两把烙铁一起上了   焊下了!     机准备焊好的上去了!   ok!!!!!!!!!!!!!!!!!!!!!!!!!!!!!!!!   焊好了,到这里又重新用万能表检测看看还有没有其它的元件烧,或看看有没有虚焊!!!!最后接电机测试,呵呵听到熟悉的自检声了         推油门电机转速很顺滑     ,又一个电调复活!!!!!!!!!!!!!!!!!!!!!!!!!!!!!!!!!!!!!!!!!!!!!!!!!!!!!!!!!!!!!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后面两张照片有点虚,用微距拍就好了

网友:
我的电调 这样就好了??

网友:
佩服佩服 我不会 研究了几天都没研究出来个眉目,改天教教我啊

网友:
有用 学习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遥控是亮点。

呵自制e,r9x

网友:
好手工啊

网友:
这控独一无二啊,牛

网友:
风枪一吹搞定

网友:
楼主控看着霸气侧漏啊

网友B(2015-05-26):
控是什么样的?好高大 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是什么样的?好高大 上

ER9X

网友(2016-01-26):
怎么拆MOS管哦,我试了半天焊不下来啊。

网友(2016-06-23):
我找了好久这样的帖子,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2016-09-25):
用万能表是怎么检测MOS管的?用什么档怎么知道他是好还是坏

网友(2017-01-01):
挺好的帖子,对自己学习大有裨益

网友(2019-03-30):
学习来的,动手能力强

网友:
学习基础,也要自己做一个

网友(2019-08-03):
学习了,不错不错,又省了好几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