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2.4接收机的小问题维修实例

楼主(2013-11-14):
     相信国内摩友大多数都是用天地飞的控吧????、我们县全县摩友都是用天地飞的控。为什么呢?????因为全县都就我一个人玩,呵呵。寂寞。说正事。有很多新手由于潜水不够,买了设备就装,所以很多人把动力电接上去了,嗤,,,烧了,100多块没了,也有的把电调线插反,还是会出现烧毁的问题。其实,在一般情况下,这都不会将接受送上西天,它只是假死,我们只要换几个小玩意,他就能复活。下面介绍步骤。
这是摩友网名“银”送我的天7接受,全新的被他动力电折磨致残。

拆开后发现
完全没有痕迹可查{照片是修复后拍的}
于是,拿表测咯。
如图,接5V电源{手机充电器可以}第一步,检测各通道电压,5V没问题。那么顺着标注从电容往下测。哦也。看见大电容了吗?后面本是一个小电容,烧了,没找到合适的,TMD直接烙铁直达。通电还是没反应,继续往下测。艹,3个脚的662K,测得电压0.17.不用说还是烧了,找不到配件662K啊。咋办???????淘宝??几毛钱的东西十几块运费。我TM神经????哦。不用急,MP3不流行了。找出以前的MP3拆开就有{建议尽量拆坏的  }。不过我真邪门,拆开唯一一个MP3还没662K这东西。
不过MP3始终还是有稳压模块的。我找啊找,65Z8   就是他,网上一查稳压3V{662K是3.3V}相差不大。焊下来,装上接受焊好通电,红灯亮了。尼玛,活了。对频,操作各通道正常。没拉锯不敢上飞机,第二天拉锯,家里开控,拿上一堆电池电调接受就往远处袍,150米没问题。是地下哦,天上500不是问题吧????你能飞500米????上机,呵呵完全OK的飞啊。接受就修完了。
  如果到这里还没好的话继续往下查,查到底都没好,那就是真上西天了。宝上买去吧。
                            谢谢大家,顶贴不炸机

网友A:
高手啊,兄弟

网友B:
不但要顶,还要收藏

网友C:
好帖子 必须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好贴

谢谢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兄弟

过奖了,谢谢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但要顶,还要收藏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帖子 必须要顶

谢谢

网友E:
先顶后问问题,话说我的天七接收前段时间地面拉距测试,在20-30米处就出现丢信号现象,退回一步又有信号,后来又拉远距离中间断断续续出现丢信号现象,直到300米左右处就彻底无信号,后来硬着头皮装机上天,起飞正常可飞机到了天上抽搐炸机,不知是怎么回事!入了小赛的小赛到现在也不敢飞,求大神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顶后问问题,话说我的天七接收前段时间地面拉距测试,在20-30米处就出现丢信号现象,退回一步又有信号, ...

这个我就不敢乱说了,你看看天线吧?如果不是我也不知道。只懂皮毛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就不敢乱说了,你看看天线吧?如果不是我也不知道。只懂皮毛而已 ...

一般接收机天线怎么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接收机天线怎么放置呢?

听说和控天线平行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和控天线平行最好

哦,谢谢

网友:
為不炸機爾頂貼

网友(2015-07-29):
我的天四接收机坏了,求大神帮忙!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10-11):
我把电调线插反了55555

网友:
我的也坏了看看能不能修修

网友:
留个脚印,以后有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2016-01-13):
不炸机 不炸

网友(2020-01-11):
天九接收机通电黄灯闪打开遥控器无反应。之前是对好频的,现在也对不了频     求解

网友(2020-02-16):
最近碰到这样的问题,这里有解,真好,谢谢楼主

网友(2021-08-23):
啥也不说了  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