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个单轴云台,哈哈,献丑了

楼主(2013-11-14):
飞机其实已经丢了一周了,遥控失控,发帖悼念一下,我会一直怀念我的3号机的,还会有强大无比的4号机诞生
之前的1号,2号

楼主:
沙花自己坐了

楼主:
还是没人顶吗?不是说发三个帖子就没有验证问题吗?怎么还有,烦死人

网友A:
你是一个有想法的人

网友B:
楼主,您好!
对于四轴飞丢深表慰问......
如果你在飞之前发这个安装贴,有可能会挽救这架四轴,至少你会小心很多。
你这个四轴元器件如此高密集地安装在中心板位置,已为灾难的发生埋下了伏笔,因为罗盘已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多轴飞行器的飞控是控制整个飞行器的心脏,其极容易受到来自电机、电调、布线、电池、图传、摄像头......干扰,

你的这种安装方法,很难保证飞控的罗盘不受到干扰,要知道多轴飞行器一但罗盘不准确,其安全性将无法保证,

飞控在安装时,原则上要尽一切可能远离那些干扰源。比如说图传吧,在罗盘校准的情况下,如果你的图传位置离飞控很
近,当你打开图传时,由于图传的干扰,轻则罗盘会差5、6度,重则会差20几度。同样如此,当布线、电池、摄像头距离过于靠近
飞控时,在你推油门时,随着油门的大小变化,罗盘受干扰也会随之增大。

本人用过兔子一代、二代飞控,历时一年多,对飞控受干扰有着切身体会,之前我的安装也比较密集,罗盘的干扰无法解决,无法正常
飞行,最后不得不重新布局,通过加高飞控的方法,让飞控远离那些干扰源,最终得以解决罗盘受干扰的问题。

不知我看错没有,我发现你的多轴没有装GPS,建议玩多轴还是加装GPS的比较好,至少要有“自动返航”、“失控返航”功能,
当然,即使使用GPS,罗盘的校准也非常重要,因为GPS的可靠工作也是建立在准确的罗盘基础之上的,如果罗盘不准,GPS也是
扯蛋,飞机也会胡乱跑的。

以上意见不管对不对,供你参考。

网友B:
不知你的飞控是否带有调参工具,如果有的话,建议你在电脑上打开调参工具,观察罗盘的磁角度变化,你会发现,当你用一个小的螺丝刀或其它金属材料靠近飞控时,罗盘的磁角度会发生变化。如果你的布线有问题,你在推油门时,罗盘磁角度也会有变化,这个实验表明,罗盘太容易受到磁金属或磁场的干扰了。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图传先不要固定,手拿着图传把它摆放在不同的位置,你也会发现,随着位置的不同,罗盘的磁角度的变化也不同,但当你图传远离飞控一定的位置时,这种干扰明显减少或没有了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
对于四轴飞丢深表慰问......
如果你在飞之前发这个安装贴,有可能会挽救这架四轴,至少你会小 ...

谢谢老刘师傅的悉心教导,让我这个菜鸟受益匪浅,这个飞控其实是最简版的mwc,没有罗盘,没有GPS,只有陀螺仪跟加速度计,飞行全靠手控,那次飞丢其实是遥控失控,四轴无动力坠落。之前也听说电调电机会对罗盘有很大干扰,所以入了最新的外置罗盘的apm2.6,谢谢老刘的提醒,安装的时候还要离图传远一点,它是集成在GPS里面的,不知道是不是把GPS加高一点就能避免那些干扰,不知道apm的自动返航有没有飞丢的先例,我还是不太敢把飞机交给它自己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的飞控是否带有调参工具,如果有的话,建议你在电脑上打开调参工具,观察罗盘的磁角度变化,你会发现 ...

送上刘师傅招牌抖奶妹一枚,请笑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一个有想法的人

谢谢,有时候灵光一闪,生活中的东西就能拿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创意

谢谢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