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小知识----对电机,电池和浆的各种搭配

楼主(2013-11-15):
电池:

什么叫1S电池,2S电池,3S电池?

1S:锂电1块3.7V 充满是4.2V

2S:就是2块锂电串联 7.4V

3S:就是3块锂电串联 11.1V

S是代表串连,P是代表并。3S就是代表3节电池串连,3P就代表3节电池并连。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

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楼主:
电机: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

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浆: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楼主:
搭配: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楼主: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网友(2015-04-27):
引用 楼主: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 ...

这是指固定翼吧,四轴怎么配好呢

网友:
不错不错  扫盲正好用。

网友:
能否讲解一下6S电池如何搭配,两个6S电池一起使用该如何连接?

网友(2017-09-19):
引用 楼主:
电机: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

网友(2018-11-2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9-04-15):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网友(2019-10-26):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