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初学者需要的东西比如什么型号的无刷马达、飞控?

楼主(2013-11-15):
一个初学者需要的东西比如什么型号的无刷马达,什么飞控之类的!!

楼主:
1、四个无刷电机 2、四个电调 3、四个浆(两正两反) 4、飞控 5、动力电池 6、遥控 7、机架 8、动力电池的平衡充电器 9、飞控板的接线板 10、一些小配件,如,香蕉头、硅胶线等等

这些么?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四个无刷电机 2、四个电调 3、四个浆(两正两反) 4、飞控 5、动力电池 6、遥控 7、机架 8、动力电池的 ...

不太清楚,帮顶一下
这些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帮顶一下
这些应该差不多了

我发的那些是我觉得四轴需要用的,是不是再来个起落架更好

楼主:
一个初学者需要的东西比如什么型号的无刷马达,什么飞控之类的!!

    求助求助!!

楼主:
新西达的马达好不好?

网友:
要想完成一个四轴,首先你要确定你的四轴你要用来干嘛,单纯的玩,还是航拍?其次,你要在四轴上花多少钱,多大的钱做多大的事

如果经费不多,那么新西达,朗宇的A系列可以玩玩,其实也没必要买新的,去论坛上,QQ群等去问,有很多人出二手设备的。

桨要多备,炸机的话桨是坏得最多的,一般5块钱一对的那种也可以玩玩了

关于飞控的选择,看你的钱包咯,网上也有很多关于飞控对比的帖子,我现在在用APM的

最最最重要的是,多泡泡论坛,多上QQ群发问,模友都会很乐意帮忙的,另外,调试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祝你玩的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