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飞行器的配置(转)

楼主(2013-11-15):
本文只介绍入门级的四轴配件,Xaircraft,零度,大疆等高端产品不作介绍。

楼主:
一.机架。

四轴的机架构成并不复杂,

市面上的成品机架一般由 中心板 + 机臂 + 电机座 + 脚架构成。

中心板, 装载飞控,电池,传感器等各类电子设备的位置,另外,中心板作为固定四个机壁的 结构, 强度是必须足够的,市面上常见的中心板多为玻璃纤维或者碳纤维切割而成,
碳纤维的强度更高但是价格更贵,作为入门,玻纤足够。

强度高的中心板 在抗震,抗摔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楼主:
机臂,一般由成品 玻纤管或碳纤圆管切割而成,也有用铝方管的,也有木质机架,现在不讨论。

铝方管的优点是强度高,抗震好,电机易固定;而圆管的优势是轻巧,成本低,方便拓展(市面上有各种基于圆管的固定座,连接件,而方管不多),但是圆管不易将电机调整至水平位置。

各有各的优点,看自己选择,当然,强度第一。

楼主:
电机座。
常见的电机座,一般用玻纤板固定在机臂末端,但是这种固定方式容易引起震动(下图)

最好的办法是用铝管夹直接固定在机壁上(下图)。

楼主:
脚架,这个部分看需求,要航拍就高脚架了,不航拍随意。

楼主:
下面推荐一些常见机架。

1.F450.

淘宝搜F450机架或F550机架。
此类机架为山寨大疆的机架,虽为山寨,但是性能不错,用的人不少,而且比大疆的便宜很多。

2.ATG系列机架。

ATG的型号很多,提供四轴,六轴多种, 机臂有单管,双管,铝管的, 用12mm管,16mm管等等, 作为入门航拍,还是不错的。

楼主:
二,无刷电机。

航模一般采用无刷电机,无刷电机相比有刷电机的有点是效率高,磨损低,缺点是成本相对较高,需要无刷电子调速器驱动。

常见的无刷品牌有新西达,朗宇,双天,恒力。

入门电机一般用新西达或朗宇。

航模无刷电机的参数:
比如:朗宇X2216 880KV。

“X”代表朗宇的一个系列,“2216”是指电机的直径为22mm,电机的高(转子部分)为16mm, 880KV是电机的一个基本参数,有电机内部绕线的粗细和股数决定, KV值越大,越适合小螺旋桨,切最佳转速越高, 四轴一般采用低KV配大螺旋桨的方式,所以KV越低越好。

常见的型号有 2208,2212,2216,2814等等。

盘式电机:

大载重的多旋翼一般采用拉力大的盘式电机,常见的有恒力4822,。相关可以自行百度。

楼主:
推荐:

入门级电机推荐新西达2212 1000KV

或朗宇A2212 980KV

性价比不错, 搭配30A电调比较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