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牌4008电机测试之未装配地面测试

楼主(2013-11-15):
感谢论坛给我这个测试的机会,在此只讲述个人感受,如有偏颇还请模友们见谅、指正。正题开始:
初见电机的包装看到上面标明了正牙与反牙的标示,很容易就能明确子弹头的旋转方向,此乃正牌的特色之一,能更好的锁住桨,防止长时间的突然启动、停止造成的子弹头松动。

打开包装后却有点小小的失望,只有一塑料袋包装,在盒子中没有任何缓冲保护性包装(本人要求有点高了吧?呵呵)且没有十字形电机固定座、电机固定螺丝,这让手头没有储备合适的M3螺丝的模友增添了较大的麻烦(或许是因为测试品的缘故没给配置吧)
电机拿到手里有粗壮一种很扎实的感觉
和朗宇3508电机放在一起对比不仅仅是转子大了不少,就连子弹头都如此的伟岸
先称个重吧
与厂家给的重量数据相差2克。再来一个:
能看出来厂家的生产还是很有精度的。
再来一个小合影

外观看完了,开始让它动动了;作为多轴使用的电机,老模友关心的首先是平衡和震动的问题,找来几颗螺丝将其固定在木板上中间架空,用手机的震动测试软件先做震动测试:

目前看来震动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当然了比某些品牌的要好

其次,咱们再来看看拉力如何:

50%油门时与厂家给的拉力数据一致,100%油门时有轻微偏差,拉力少了几十克。
继续看看电流

抛去线损等原因,电流指标与厂家给的数值很接近。

看完外在再看看内心吧
磁钢排列规整,转子加工精度较高,线圈相对某些品牌来说规整了很多,但是还不是特别的漂亮。
初试的感觉,总体来说做工很好,拉力、电流、力效与厂家给的数值十分接近(说明厂家挺实在,嘿嘿)。
不尽人意的地方:
1、震动相对高标准来说,还有待减少;
2、线圈的绕线还不是十分的规整
3、配件(螺丝)的缺少
4、桨夹固定座的设计不是很好,只能采用桨夹来固定桨,无法使用扁平式安装方式,对于可以使用较大的14寸桨的这个规格电机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希望厂家能重视。

网友(2014-02-27):
这个可以作为样本了

网友:
那个 为什么不加点防滑螺纹呢?

网友:
看看有固定翼的

楼主(2013-11-15):
产品说明:

一、         电机型号:ZF4008-600KV
二、         机械尺寸:
1.     槽极数:24N/22P
2.     定子直径:Φ40.0
3.     定子厚度:8.0
4.     轴径:Φ4.0
5.     固定螺丝孔:M3*6.0
6.     螺丝孔距:19.0*19.0/25.0*25.0
7.     外径:46.3
8.     高度:23.3
三、电机重量:118g

五、性能:
1.空载电流:11.1V/0.5A
2.电池节数:3-6S
3.最大电流(240S):30A
4.最大功率:450W
5.最大效率:90%
6.电阻:128mΩ
六、实验数据(模拟测试,实验仪表及器材:实验电源、转速表、电子磅、温度计桨夹、支架等):

网友A:
感谢上帝的右眼对本公司"正"字牌电机的评点!
1.本公司捐赠的产品为第一代产品;
2.第二代产品中桨叶的固定既可以采用桨夹固定,又可以采用扁平方式固定;
3."正"字牌电机的平衡方式是采用减平衡;
4.子弹头看起来体积大,但里面已挖空,比实体的小弹头重量还轻;
5.改善是无止境的,欢迎模友使用并提出宝贵的建议!

网友:
写的蛮祥细的,不错,

网友:
哈哈 不错 继续发扬  你只记得感谢 老周 你忘记感谢了:我爱送模型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上帝的右眼对本公司"正"字牌电机的评点!
1.本公司捐赠的产品为第一代产品;
2.第二代产品中桨叶的固定既 ...

看到您的留言感觉眼前一亮,贵公司的态度让人十分振奋,不想某些厂家只知道粉饰太平,在此赞一个!

网友:
期待上机视频

网友:
测试的挺到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说明:

你装飞机了吗用这个电机。恭喜你啊,性能怎么样,如果自己买的话是不是感觉没有恒力的便宜啊。

网友:
楼主万能表 和我一样

网友(2013-12-25):
周工的东西不错!

网友:
这个电机很不错,  顺便也学习到了如何测试,谢谢楼主和周家电机的贡献

网友(2014-02-08):
哇哦,赞一个

网友:
看起来电机很好,是多轴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