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来请教个问题哦。

楼主(2013-11-15):
飞机起飞了以后爬升慢是因为啥啊?

网友A:
螺旋桨转速和升降舵角度不够大

网友:
升力不够大

网友:
考虑一下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转速和升降舵角度不够大

那换个大点得桨能行吗?

网友:
估计是动力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换个大点得桨能行吗?

电机吃的消吗 你先说说你飞机的参数和配置吧

网友:
动力的原因哦

网友:
动力不足,飞机过重

网友:
动力不足吧,换个大电机

楼主:
炸鸡了。太悲催了

网友:
技术问题加鸡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