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准备装个四轴,有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3-11-16):
准备选用XXD的2217电机和好赢的30A电调,这个电机拉力咋样,适合多大的轴距,在1000Kv和1200kv之间纠结,比较偏好暴力一点,就是要全油门一两秒能上升十几米那种效果,续航的话10分钟向上就行,电池多大合适啊,要暴力一点,时间上也不能太短,不要飞个3分钟就泄气了,机架打算用铝管做个H形的,谢谢诸位大神

楼主:
头像是不是太叛逆了一点,怎么没人来回哦

网友A:
KV高的 转速快 扭力小 适合 小浆  暴力就选高KV的

网友A:
电池 4轴 用 5000左右 的就OK了 C数 在35C左右的吧 如果机身重 可以选 300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高的 转速快 扭力小 适合 小浆  暴力就选高KV的

谢谢了,1000kv算不算暴力啊,1250k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 4轴 用 5000左右 的就OK了 C数 在35C左右的吧 如果机身重 可以选 3000的电池 ...

用2个2200的并联行不行啊

网友B:
首先,XXD电机效率不高,是最低档次的电机了好像找不到比它更差的了,建议用朗宇2216KVKV900(3S电1047桨)或KV800(4S电,1047);其次,电调可以选择天行者40A(2-4S)。这样适合450-500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XXD电机效率不高,是最低档次的电机了好像找不到比它更差的了,建议用朗宇2216KVKV900(3S电1047桨) ...

多谢多谢,kv1250,9寸桨会不会耗电很快啊

网友:
我这里有升级留下了的X2216 KV800,天行者40A,不知道你要不要,可以转给你,10寸桨3S 2200mah飞8分钟左右吧,1kg左右的起飞重量。

XXD的电机最低端了,建议你去论坛收二手的朗宇,朗宇还算是不错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