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改的UBEC 5V3A 接收机电源

楼主(2013-11-17):
大家应该有狼哥的mp3 dc-dc电源模块(可车用)输入6-24V USB输出5V3A IPHONE4充电吧呵呵我就是用这改的
看我的图片       把USB头拆了 焊上舵机上拆的线  磁粉芯是电脑主板上拆的电感线圈
这是电感线圈拆了铜线就可以了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这是要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这是要干嘛

现在有些电调是没有BEC的  就是没有给接收机供电的 我的一个80A电调就是这样的
网上有卖独立的供电模块就是UBEC 5V3A的 正好狼哥给的这东西输出也是5V3A的 重量也差不多
这样就可以不用多买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些电调是没有BEC的  就是没有给接收机供电的 我的一个80A电调就是这样的
网上有卖独立的供电模块 ...

噢噢 接收机电源 原来如此

网友B:
电源线绕在磁粉芯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绕在磁粉芯是什么意思?

最后一张图片  消磁的 防干扰

网友B:
5V3A,舵机供电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3A,舵机供电够吗?

5个12g小舵机 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哦支持一个

呵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强大 啊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楼主,帮顶

谢谢

网友B:
可惜没有这个模块,要求狼发一个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没有这个模块,要求狼发一个给我

嘿嘿 上次抢楼送的 可以叫狼再来次

网友F:
一般的都带BEC的吧,是不是有些高级的不带BEC,需要专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的都带BEC的吧,是不是有些高级的不带BEC,需要专用电源

恩是的 我的80A电调就是不带BEC的 因为是朋友送的 我不知道 起先以为是控没设置好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牛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狼要顶

网友(2014-05-20):
楼主好有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