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保护器能用在前拉机上吗?

楼主(2013-11-18):
桨保护器能用在前拉机上吗?
会射桨吗?安全性如何

网友A:
我试过 要用的话,为了安全需要反装也就是说需要用浆保护器将浆抵在电机与浆保护器中间,但是电机轴不够长所以就没用,如果不反装的话个人觉得很容易射浆。

网友:
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 要用的话,为了安全需要反装也就是说需要用浆保护器将浆抵在电机与浆保护器中间,但是电机轴不够长 ...

没听太懂,怎么反装?

网友:
O圈一个不够,上两个,肯定能用

网友:
怕射浆加两O圈,我是腰推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 要用的话,为了安全需要反装也就是说需要用浆保护器将浆抵在电机与浆保护器中间,但是电机轴不够长 ...

浆保螺丝松了反装也得射

网友:
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不要用,容易射桨

楼主:
不用了,安全最重要嘛

网友B:
尽量不要,不安全,子弹头也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不要,不安全,子弹头也没多少钱

倒不是考虑子弹头的价钱,是考虑到桨的价钱啊

楼主:
怎么老是有新提醒呢?

网友:
怎么不可以呢?实测没出过问题啊
jqwhdibad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last did riot and protesters Dutch act,hollister pas cher, according to p ...

英文看不懂

楼主:
还是用子弹头吧,放心点好

楼主:
这个帖子出毛病了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