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用的502胶水去除法大家都来试试

楼主(2013-11-19):
1丙酮溶液可洗 ,502胶水是一种树脂胶,只要用溶解树脂的有机溶剂就可以,比如丙酮。但吸入丙酮有毒,注意使用方法,可以把粘胶的部分塞到瓶子里。据说放到冰箱中冷冻,胶也会掉下来,可以先试一下
小面积粘上502胶水,只要用热水浸泡一下就可以,如果大面积沾上502胶水,涂上丙酮,大约等5~10分钟就可以除去。

       2用绝缘油,倒点变压器里的绝缘油在桌上,502胶水很快变软,可以很快搓掉了。

       3 在原处滴上502使原来的502融化,然后迅速用水洗掉,很灵的!

万能胶渍的去除

       衣物上沾染了万能胶渍,可用丙酮或香蕉水滴在胶渍上,要用刷不断地反复刷,待胶渍变软从织物上脱下后,再用清水漂洗。一次不成,可反复刷洗数次,终可洗净。含醋酸纤维的织物切勿用此法,避免损伤衣物面料。
       将污染处用毛巾沾温水覆盖,当污渍被水溶解后,再用手揉搓,直到污渍全部搓掉为止,然后再用温洗涤液擦一遍,最后用清水冲静。可以用丙酮溶解502胶。用丙酮润湿后,再用软布擦洗,然后用浓度2%的氨水溶液洗净,最后用清水冲净.
       将污染处用毛巾沾温水覆盖,当污渍被水溶解后,再用手揉搓,直到污渍全部搓掉为止,然后再用温洗涤液擦一遍,最后用清水冲静。可以用丙酮溶解502胶。用丙酮润湿后,再用软布擦洗,然后用浓度2%的氨水溶液洗净,最后用清水冲净.
       用香蕉水滴在胶水渍上,同时用旧牙刷不断搅刷,待胶水迹变软脱下,再用清水漂净,反覆刷洗,刷净为止。在有胶水痕迹的衣物背面垫上吸水布,然后往胶水痕迹上涂些白醋,最后用棉花蘸水擦洗干净。
       推荐丙酮、汽油、麻油等,倒了点变压器里的绝缘油在手上,502胶水很快变软,终于搓掉了。

网友:
突然感觉回帖不回答问题了,回帖变得如此简单,没有成就感了

网友:
觉得第三个方法略坑的感觉。。没试过

网友:
热水还是管用一点的。多泡泡会比较好弄掉

网友:
以后碰到了可以用以上方法

网友:
很管用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