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NAZA-V2多轴飞控的使用

楼主(2013-11-21):
NAZA-V2的使用方法,和NAZA-M的差不多,
不同的是,NAZA-V2使用了单独的LED指示灯,并且增加了一个PMU,
用以连接GPS和DJI的OSD,还有无刷云台。

第一课:NAZA-V2的线路连接:

第二课:NAZA-V2的设置:

NAZA-V2 3.16固件,空中定点、定钉测试

网友(2020-08-25):
学习了  一直潜心学习中

网友(2019-04-12):
看完我都想買一套來玩了

网友(2019-01-30):
泡泡老师!大疆naza调参软件和驱动器直接去官网下载的吗?

网友(2013-12-14):
在哪都能看到泡泡老师,真幸福

网友:
是本人么泡泡老师?

网友(2016-12-10):
小手一挥,牛币到手,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提高自己,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2017-01-31):
小手一挥
小手一挥,牛币到手,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提高自己,谢谢泡泡老师
,牛币到手,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提高自己,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
刷了V2真的不是稳了一点,是变的很稳。之前lite搜星很快,但是起飞总是右偏,而且悬停飘的厉害。V2搜星慢点,但是很扎实,只要闪绿灯起飞就不会偏。应该是大疆在飞控里做了手脚,人为设定了飞控的档次。再也不用羡慕公园里玩精灵的大爷了。

网友(2017-06-06):
求助泡泡老师,我的V2无法安装驱动程序,导致理解调参软件失败,该怎么弄

网友A:
跪求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跪求大神指导一下

将usbser.sys这个文件拷贝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然后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
谢谢老师,重装系统又安照你说的办法就成功链接电脑了,谢谢

网友:
V2都3.16固件了?

网友(2018-12-10):
对新手非常有用的东西。

网友:
大疆的驱动直接用驱动精灵下载前提先连接飞控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