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翼肋片的制作问题

楼主(2013-11-21):
小弟新人,自己做的肋片很是不好,请教高手前辈,有没有技巧制作肋片,无切割机……

网友A:
直接上图你看

楼主:
恩恩  不错 如果是KT板的呢

网友:
最两遍那个黄色的是什么材料?也是kt板还是木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图你看

最两遍那个黄色的是什么材料?也是kt板还是木头的?算是模子吗

网友:
是模子  环氧板做的  你可以用比轻木硬的材料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两遍那个黄色的是什么材料?也是kt板还是木头的?算是模子吗

是模子  环氧板做的  你可以用比轻木硬的材料做的

楼主:
kt板的有没有技巧 啊

网友:
KT板也是按照沙发的方法做

网友A:
KT 精度不高的  有那个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 精度不高的  有那个型就可以了

ok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