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TH9X 增加背光+详细刷机+教改百张开机画面图+ 电路图+...

楼主(2013-11-23):
富斯9论坛技术贴集合 :
1,富斯9山寨出来啦,太牛逼了,我很佩服AIRWOLF!感谢魔友“airwolf”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7088
2,电脑软件直接改控参数设置 电脑备份  感谢魔友“wy2955 ”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3108&highlight=%B8%BB%CB%B9
3,视屏讲解怎么玩 感谢魔友“90 ”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7926&highlight=%B8%BB%CB%B9
4,绝对的技术贴,不看不后悔 感谢魔友“蓝色斗鱼 ”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1583&highlight=%B8%BB%CB%B9
5,富斯9 刷机ER9X被锁后的解决办法    感谢魔友  “蓝海de梦 ”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7938&extra=page%3D1   (这里提醒一下大家,USBASP一定买带驱动版的

如果当你有看不懂的地方请回帖,我知道的一定答复!

2013年1月4日:
测了一下控的正常使用电流为:0.17--0.18A左右  (包括背光)不加背光为:0.1A 左右 不加发射器为:0.045A左右

增加背光灯
1,一定要做好屏蔽,最好是用铜箔包裹一下驱动器和输出线,用导线焊接到地线上去,我装完没做屏蔽的控发现原本校准好的参数有轻微的跳动,没装之前都很好 。所以屏蔽很重要!
2,驱动供电,如图:78L05 一脚为输出,二脚为地,三脚为输入,最大载流能力100MA,同时给主机CPU和驱动器供电怕有影响,我更换了78M05载流能力达0.5A,三脚为输出,中间为地,一脚输入,反着在,我翻了个身焊接刚刚好,上面再焊接了个铜箔散热,做到这两个后,十六进制数据位就不会再跳动只是有点闪烁)。
改和不改稳压管问题不是很大,但屏蔽一点要做。
效果图:
加了铜箔屏蔽的驱动器:

改了78L05的稳压管和散热片:

选件:冷光片(20元),USB 5V驱动器 这个是由高频高压低流电路构成(12元) 反正很便宜质量也还很好!
淘宝连接给个,合适的尺寸比较难找,这家的就刚刚好,我可不是做广告啊!买与不买由你决定,只是方便大家!
冷光片: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851055150
驱动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838626378
焊接如图:没别的,就是找到5V电压和地线焊接就好了,冷光片直接放到屏后面就好。
装好了听一点声音都没有!看看我的开机图,很帅哦!

2012年12月28日

12-27日:

估计有百来张开机画面图都很帅气(PS:富斯9通可以更改开机界面别说你用了不知道),要的自己来下吧!有新发现就会更新(当然还要有时间)!
4,自己改的开机画面er9x固件:龙
方法如下:
1,先准备好ER9X.HEX的固件。

2,如下图,点击图片样式的按钮"customize splash screen,定做起动画面"会弹出加载对 话框,再点击“load image,加载画面” ,加载我发给的开机发面,再点击“save to hex,保存到HEX文件里” 找到你之前下 载好的ER9X,选择好直接点击保存覆盖之前的ER9X,这样开机画面就做好了,不放心的话可以点击“load from hex,加载你改好的启动画面的固件,对 画框框里就会显示你的开机画面《如图》”直接烧录就好!

11-29日
很久之前的贴(er9x中文使用说明书sheet):

12-20日
大家好:这帖子没沉是大家的功劳,我就继续写了,今天详细的讲解如何刷机
需要选件:电脑(最好XP系统),  USBASP(淘宝里面大把的,12块钱,提醒一下,一定要买驱动版本的哦,EEPE只认驱动版本的USBASP),淘宝USBASP: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4-17450875761.4.WaxGbx&id=8641391681
   (买不买看你自己,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排线15厘米,双排5针头,焊接工具等等
软件:
EEPE.EXE  和  刷机原ER9X固件(见本楼底)
刷固件需要安装http://eepe.googlecode.com/svn/trunk/eePeInstall.exe
刷进的固件er9x新版http://er9x.googlecode.com/svn/trunk/er9x.hex

电脑连接的部分需要一支usbasp,淘宝找,
usbasp需要额外的驱动http://www.fischl.de/usbasp/usbasp-windriver.2011-05-28.zip

连接方式http://code.google.com/p/th9x/wiki/installation_de
基本上就从控上连接六条线到usbasp,这样就行了。

在此感谢“funtoy”魔友,我从哪里直接复制了地址。

开始焊接:

安装驱动:
1
选择从列表安装:

查看USBASP硬件安装成功:
打开烧录软件:

最好read firmware from tx  和read eeprom  memory to file保存备份以备还原

烧录选择Flash firmware to tx 选取ER9X.HEX一直点确认到下面界面烧录中。。

烧好了,**框提起点击确定(烧录过程中控是黑屏),之后自动开机出现如下界面(数据错误)
看到这个英文表示你刷机成功(恭喜你),按任意键进入你的控,再开关机一次,油门打到最小,任意键进入
按左右键进入到系统设置(现就这样说吧,没具体看)翻到第六页,到校准界面校准遥控。

最后看看我的开机界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4938&extra=page%3D1

原来的帖子我无法编辑了,就在一楼编写吧,坛子里今天有人找到了,背光灯控制的电路,有时间我也会改了,现在大家自己可以试试,非常感谢魔友“aptx4860 ”,电路图如下图:  2013-1-29 20:44 上传

英文说明,可以对着看看。http://9xforums.com/wiki/index.php/How_to_install_a_Back_Light_in_your_9x_radio
2013年2月1日:
   验证了背光程序控制的硬件方法是可行的,我没找到BS170 ,网上看了一下2N7000也是可以的,我也没有找到这两种N沟道增强型开关管,只找到了2N7002,看了也是一样的用,就是载流能力小了点,我就用两个背着焊接了,焊接完毕后,就实验了下,很好,值得注意的是,发现程序上是不是有问题,程序控制开了背光就没有开机第一屏了,关了就有了,不过不影响正常使用,可能是程序的原作者故意这样设计的吧!

网友(2014-03-17):
我也是坐沙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