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的3段开关搞定了,原厂的程序没刷9x设置方法

楼主(2013-11-23):
求助,富斯9 刷了er9x 第五通道的三段开关怎么设置?用mwc飞控,需要第五通道的三段开关来选择自稳等功能,求助啊,会的教一下我,从控上设。

今天下午在airwolf大神的帮助下直接OK,再次感谢,膜拜airwolf,热心的好人,我的er9x都是大神帮忙刷的,再次感谢

新加设置方法,造福大家:   2013-7-6 22:40 上传

在混控选项设置。

从网上学来的。
之前用混控1-5都没戏。用AUX通道也和三段开关没关系。
还是回到混控,用程序6、7。
先进入AUX通道,设定:
Channel 5 = Pit Trim
Channel 6= Hov Thro

进入混控程序Mix 6
Act
FLP
GYR
ID1
进入曲线设定“TUNE”,设置成如下:
000
100
000
100
000

存储所有,再进入混控程序Mix 7
Act
FLP
GYR
ID2
进入曲线设定“TUNE”,设置成如下:
100
000
100
000
100

再看看DISPLAY,结果被控制的功能在第5通道起作用了。
但曲线这怪样子怎么就能干活儿了呢?搞不明白,但可以用了。

用来控制新入的NX3飞控。三段开关分别切换“不控”“增稳”“锁定”。爽。

Aux通道设置

Mix6设置

Mix6曲线

Mix7设置

Mix7曲线

5通道(默认名称“GYR”)是作用通道。
三段开关处于“NOR”

三段开关位于“ID1”

三段开关位于“ID2”

网友A:
亲 ,麻烦把图片整理一下,别直接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 ,麻烦把图片整理一下,别直接复制

图片对的,呵呵。上面文字,下面图片演示。

网友:
转发请把图片下载到您的电脑再放进您所发的帖子,否则我们看到的都是别人论坛的图标

网友(2014-02-18):
设置成功,非常感谢。用于控制大疆四轴的GPS.姿态、手动切换。

网友(2014-04-03):
   FS-TH9B飞控三档开关设置

一、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操作:

1、遥控器关机状态按住EXIT键不要松开,再打开电源,显示屏将会出现RESTORE。。。。。长响三十秒左右后自动显示开机画面<备注:如果没调整过的机就不需要复位>。

二、三档开关设置:

1、选择固定翼模式,

1.1按确认键进主菜单,然后选定SYSTEM系统菜单进入,选择TYPE SELE选定固定翼模式ACRO并按确认键。

2、混控设置

2.1设定固定翼模式后退出SESTEM系统菜单进入SET TING工具菜单<进入后里面显示是FUNC SET TING>,选择AUX—CH通道混控将CH5按“+、—”按键把它设置成GEAR并按确认建。

2.2确认后自动返回FUNC SET TING工具菜单,再进入【PROG。MIX】里面的MIX1程序,用按“+、—”按键把MIX1里面对应的设置成如下:

STATE ——ACT

MASTER——GYR

SLAVE——FLP

OFFSET——000

UPRATE ——000

DPRATE——100

SW——NOR。

完成MIX1设置后把MIX2设置成如下:

STATE——ACT

MASTER——GYR

SLAVE——FLP

OFF SET ——000

UPRATE——000

DNRATE—— 000

SW——IDI。

完成MIX2设置后把MIX3设置成如下:

STAFE——ACT

MASTER——GYR

SLAVE——FLP\

OFFSET——000

UPRATE——000

DNRATE——-100

  SW——ID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