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VBar 安装 调试

楼主(2013-11-23):
VBar是德国MIKADO的产品。

从硬件上分,见过两种
所谓的大V8,本机和感应器分离,貌似有蓝色/黑色两种,如下图:

还有一种是mini VBAR,见过黄色和蓝色两种,见下图:

蓝色mini是原厂产品,黄色mini是GAUI整机上带的。
黑色的貌似档次最高,传感器比较高档。

从内置软件上分,有三种:
MINI内置程序是EXPRESS
GAUI阉割版),99美金可以升级成pro

MINI 默认内置标准EXPRESS版,49美金可以升级PRO
第三种就是PRO。

注意上面说的是硬件内的软件版本,跟客户端软件无关。
EXPRESSEXPRESS GAUI 阉割版、PRO 三个版本的区别在下面描述。

以上描述明显不全面,刚在网站上看到这个图标:

楼主:
特别提醒,调机时注意电池电压!!!调机时间长,不小心就过放了。我已经吃了两次亏了。

.飞机和发射机的预先准备:
发射机建立一个新模型或者将原模型重置;
所有微调归零,这句貌似白说;
发射机调整为直升机模式;
SWASH TYPE设为1servo;
选择美国手,嘿嘿,当然,您随意。

驱动VBAR
用配套的USB线连接v8和电脑,无需单独给v8供电。
电脑会提示发现usb新硬件,驱动在光盘里有。
如果驱动不成功,去设备管理器里面找到相应黄字设备重新加载驱动。

客户端程序
去网站安装最新的客户端程序,你光盘上的几乎一定是过期的。
安装后启动程序,这时候需要给v8单独供电,仅仅接usb线,软件是不能连接到v8的。

如果完成连接,最上面usb连接那里会是绿色,右下也会读出控制器版本和你的设备序列号(升级的话就需要提供这个序列号),v8当前设置也会全部读出。
上面这个界面有太多功能且会因为不同的软件版本有所不同,后面再详细讨论。
点击上图右上部的"安装“按钮,会出现下面的界面。

开始界面
如果您想保留以前的设置,仅仅是查看一下,或者修改部分设置,点”继续“按钮;如果想重新设置,点”创建新的××版本设定“,这其实就是reset。
不管上面您怎么选(返回键这个不算),都会进入下个界面。

接收机设置界面
这个没啥好说的,你用啥接受就选啥,然后开始接线吧,不会接去官网找找资料请。
电机先不接,为了安全;尾舵机先不接是因为后面要选择尾舵机频率貌似设置错了的话,人品爆棚会损坏尾舵机。
@@@@@@@@@@@@@@@@@@@@@@@@@@@@@@@@@@@@
20120429
今天换用卫星,替代原来的接受,小小纠结了一下。在上图中选择卫星选项,会看到下图:
spektrum卫星必须在软件界面才能绑定。
正确的绑定步骤如下:
1.关闭发射机;
2.点软件界面上的“绑定”按钮;
3.重新给V8加电;
4.按住“bind”按键,开发射机。
我因为没按软件上的按钮,走了弯路。

注意!!!绑定的同时,你当前的舵量就是失控保护时的状态!
我没注意到这一点,绑定时油门不是最低,进入失控状态,油门不是最低,差点出事故,见以下链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2645
5.3版本加了个失控保护的设置按钮,见下图:

楼主:
2012-4-21 11:51 上传

这界面没啥好说的,调整控的subtrim,让各通道中点位置都显示0;调整各通道最大行程,都调至100.
注意舵机方向是否正确,需要的话调整一下。
注意,这个界面仅仅是校准发射机控制信号,无需关心舵机动作,甚至可以不连接。

务必点击“设定中立点”按钮,保存设置。
那个“发射机设定信息”按钮并非功能按钮,是引导浏览器到网站的说明链接。
说实话,翻译的挺弱智的
传感器设置界面
2012-4-21 11:57 上传

没啥可说的,你感应器想怎么装就咋选呗。

转动方向设置界面(GAUI阉割版没有这个功能)
2012-4-21 12:00 上传

一般都是上面看顺时针吧?

十字盘设置界面(GAUI阉割版没有这个功能

悬停十字盘模式,如果您是pro版本,可以点击博士帽按钮看到下面这个画面,提供了灵活的定义功能,方便使用一些特殊的十字盘。
2012-4-21 12:07 上传

几何修正,我理解是非直线舵机的舵臂球头轨迹是圆形的,必然导致全行程速度差异,这个选项可以提供算法修正。
提问:循环环,爆*力何解?哪位前辈给讲解一下好吗?
经一生提醒,发现个问题,如果几何修正不选,最大螺距是14,选了就是11.

螺距方向(GAUI阉割版没有此功能)
设置十字盘向上运动时,是正螺距还是负螺距。我第一次调试的时候大桨夹装反了,选择了十字盘下行是正螺距,飞行正常,哈哈。

楼主:
舵机设置界面
这时候可以考虑把舵机和v8装到飞机上了。
注意:舵机和v8的连线一定要按图装。从尾巴看,后面的是1,前左是2,前右是3.把舵机编号很合理,以后还有调整要用到这个编号。
在这个界面点击舵机图标,切换方向,确保正确。
注意:不要在这个界面使用遥控器的正反向设定!那东西已经在设置发射机的时候用过了。再调就乱了。

修订界面(这翻译真恶心)
其实就是调平十字盘。
舵机装好后,先调机械,还是要尽量让舵机中点时舵臂水平,调整舵机拉杆,尽量让斜盘水平。
注意斜盘中点位置和旋翼头配合,以保证向位器摇臂尽量水平(向位器貌似没了,那个摇臂应该怎么叫?)
机械部分忙活完了,用上面舵机界面,调单舵机中点。记得模痴的帖子建议这里的微调值拿笔记录一下,以后再不动机械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按记录值重新设定。
软件还提供了十字盘设定界面。
我不会用这个界面。
提问:上图的螺旋总距调整,实在十字盘已经水平的情况下,上下整体调整中立点?
循环螺距在这里怎么调整?

如果您是PRO版本,那点击博士帽会出现下面的界面。
您可以调整最高/最低螺距时的十字盘水平。因为是1serv状态,因此发射上的舵机终点调整是无法替代这个功能的。

螺旋总距调整(GAUI阉割版无此功能)
没啥可说的,调拉杆,设定总螺距。软件说明建议设定值在80-100之间。估计这参数区间他的软件混控算法比较好用。既然这样为什么最大值还可以选120捏?
更让纠结的是昨天的文字说明,如下几个问题:
1.到底是超出80-100的范围就是超出控制回路有效值,还是在80-100的范围内,螺距不是12-14就是超出控制回路范围捏?
2.超出控制回路范围会有啥影响捏?
3.我现在是开几何修正就是11度,不开就是14度,我该优先那个?是关几何修正来吻合这里的控制回路范围吗?

以上问题我在台湾论坛发帖子求教,bn2fb回答如下:
原文自德文翻成英文時有錯,再用英文翻成繁體中文時已無人能懂。

德文原意是.........

請選用不同的 伺服機 (舵機) 擺臂長度,使 VBAR 電子總體螺距(Total Pitch)選項設定在 80~110 之間時
真實的槳面落在 11~14度間。

這時VBAR 的電子解析度才會被充分利用到。
也就是說: 當發現必須設定高於110 才能達到 11度時,代表擺臂選得太短,若必需設定低於 80 才能低於14度時,代表擺臂選得太長。
通常用原廠擺臂都沒問題。

至於 11~14 度間要選多少為準,就看你想飛多猛。
休閒型選 10~11度,猛爆型可選 12~14度。

亂設或設錯會如何?

假如設定超過 110 例如 120 才能達 11度時,雖然電子解析度有充分用到,但因圓形轉直線已進入擺線尾端,非線性嚴重,,十字盤上中下即使勉強對準,中間有些點仍易歪掉。

假如設定低於 80 電子解析度浪費超過 20% 螺距操作細膩度會降低 ,若不改短擺臂,硬幹設為 100 想取得解析度,十字盤很有可能在飛行中撞到機械極限點,而燒壞伺服機 ,俗稱撞壁。

幾何修正軟體發現你的總體螺距+循環螺距 設太大,會自動縮小範圍 。
例如:  總體螺距 14度 +循環螺距 9度 =23度  > 20度
就會將總體螺距縮小為 11度。  11+9=20 度   以防伺服機撞壁燒壞。

@@@@@@@@@@@@@@@@@@@@@@@@@@@@@@@@@@@@@@@@@@@@@@@
如果是pro版,可以点博士帽看到下面的界面

2012-4-21 12:49 上传

提问:这个界面浆长度,距离都是什么意思?改变这些参数有何影响?

循环设定界面
把一只主浆拉倒尾管上方,点测量,调整螺距为8度。

提问:我是小白,以前不用b8的时候重来没有调整过循环螺距,请问副翼机在哪里调?
如果是pro版本,点博士帽下面的界面
2012-4-21 12:58 上传

提问:这个界面完全不懂,求讲解。

尾巴
2012-4-21 13:13 上传

选定自己的舵机类型,宽频的可以选9257,然后接上尾舵机,调整方向,中点螺距,左右行程足够别干涉。
ok,剩下就是综合界面的调整了,各种不懂啊。

楼主:
下图是express版本的综合设定界面,比较简单。
按机型设定主尾旋翼的陀螺仪感度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尾巴的感度在发射机上设置,软件界面可以同步看见设定值变化。

这是pro的综合设置界面。
2012-4-21 15:54 上传

多了很多功能,尾巴的陀螺仪感度可以在软件界面调节了。

说说我对自动微调的理解(AUTOTRIM)
刚调试的新飞机应该激活,然后螺距最大的时候加电(油门锁定开关配合)。这时候陀螺仪初始化的时候会让斜盘抽搐两次(正常初始化是1次),代表进入微调数据采集状态。
最好在无风环境悬停一分钟,尽量不动舵杆,让飞机自己飘,一分钟落地。软件检查时间条是绿色的,就可以取消激活了。
系统将根据记录的参数自动优化悬停状态了。
注意,如果飞行中螺距到了负螺距状态,就会停止采集数据。
貌似再次进入数据采集状态时,以前的采集的数据将清空。

如果我理解错了,请指教。
刚读了网站的说明,虽然是v4.0的说明,但应该相差不大。厂商还是推荐尽量通过机械调平十字盘,并保持正确的重心。autotrim功能不是必须的,甚至不是优先推荐。
If you do a self made conversion, please try to get the mechanical seup as good as possible. This will guarantee maximum success of the conversion.
Trim flight can only be done in absolute calm conditions, dont try to do it in windy conditions. The result will be worse as completely dropping it. If you have spent effort to cleanly adjust the mechanics, the trim flight will do only small corrections, so you can drop it if you are satisfied with the flight performance.

偏航比例貌似用于调整自旋的速度。
提问:敏捷度和风格之间是什么关系?

关于升级的内容
主截面点击菜单“文件-ONline  Updata”,出现上面的“VBAR  software  selection”窗口,稍等一下,系统会读出你硬件的序列号,当前版本信息,并去厂商网站读回你适用的软件信息放到下面的列表中。第三列带红的对号的,表示你当前版本,你选定某行的时候,如果右侧的load按钮有效,就表示可以更新到选定版本。
点load,更新软件大概需要1分钟。

网友(2014-03-17):
顶起出售广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