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的MWC,和晒晒我的机机。

楼主(2013-11-23):
我这个方案原先也是在阿莫电子论坛上找到的,先上个电路图好让大家理解。
主控
导航板
打样的PCB原图
主控:
导航版
打样回来

引用阿莫的说明图:
我的全焊好P公母针:

开始连线:

公母针和GY-86和GPS模块(gy-neo6mv2)都在X宝上买。
细节注意!:
机头方向如箭头,板子底下要垫海绵如海绵双面胶。
已组装完成。
教程源自阿莫论坛:
用FT232连接FTDI口
我的代码是如下:
X四轴模式
默认的电机油门位置:
板子的选着:

失控功能启用
把原来的串口的GPS注释掉

注释掉了
改用I2C的GPS和超声波的启用代码:

解锁后电机是否马上启动,启用解锁后油门不推不动,以防突然启动伤人,飞行时就小心别突然拉到太低哦。
地磁偏移量:
http://magnetic-declination.com/
具体自己查查当地的参数填
电调校准,先注释后烧录插电,然后再注释再烧录。
导航部分代码:
波特率、协议、超声波类型(用的是SR04开关电平型)
最好可以自己调调参数试飞了。

网友:
都自愧了  顶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
看不懂 帮顶了

网友A:
你用的是328+GY-86做的吧,+GPS是不是要用I2C吧,我用328+6050做了一个,我这个简单,你的高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328+GY-86做的吧,+GPS是不是要用I2C吧,我用328+6050做了一个,我这个简单,你的高级啊 ...

也一样的,通用都是328P,另一块328p就做串口转I2C